细长轴加工轴跳动问题!!

楼主(2016-01-27):
1、公司加工轴类,相关信息:
直径φ90mm;
长度740mm;
材质为45-H;
表面中频处理硬度HRC53-55;
加工设备为数控车床CAK50186nj;
加工参数:
转速:S=345r/min;
进给:F=0.3mm/r;
切削速度 :V=97.74;
背吃刀量:ap=0.3mm;
加工图片及工装如图:

见附件吧,传不上
出现的问题如下;

1:通过平台测量主轴中心孔端和尾座中心孔端的轴跳动不一致;尾座跳动为0.01mm,主轴跳动为0.05mm;
2:主轴的顶尖和尾座的顶尖已通过校棒已进行效验,主轴跳动0.01mm,尾座0.01mm,
3:粗糙度测量为Rz35,如果进给速度F=0.25r/mm,其粗糙度为Rz7.5,但是如果进给速度降低,在精车外圆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振动?
4:工装设计刚性是不是不合适?
5:工艺要求轴参数:
       1、跳动满足0.02mm
        2、直线度为0.02mm
        3、粗糙度为≤Rz12.5

请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

网友A:
为什么 不一夹一顶 ?

网友:
楼主这轴是中频后再加工?看着不像呀,长径比只有8:1,正常做是很简单的,楼主检查一下中心孔,机床拖板间隙,尾座顶尖,再贴一张刀具的照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不一夹一顶 ?

用普通三爪卡盘,使用硬爪还是软爪?怎么修整。

网友:
跳动是因为主轴端夹具不对。震动可以适当增加吃刀量,或改变切削速度要多试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零件在主轴端的是一个单独的工装吗?与零件的相对固定方式是怎样的呢。
      另实测表面粗糙度Rz35,请问抽样带是哪一段呢?对零件靠近主轴和靠近顶针部分的表面粗糙度有无差异。
      至于要调查是否为工装导致所述不良,可从工装的设计说明和实际加工零件两端的差异进行分析,如有必要再进行实验分析。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装

能否简要说明工装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零件在主轴端的是一个单独的工装吗?与零件的相对固定方式是怎样的呢。
      另实 ...

准备使用三爪卡盘夹紧试试,不知道外圆与中心孔是否同轴

网友C:
你的工装与待车件配合如何,如果本身就有问题,车出来必然不符合,三爪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装与待车件配合如何,如果本身就有问题,车出来必然不符合,三爪不考虑吗

正在进行验证三爪卡盘

网友:
三爪装夹 一夹一顶

网友D:
你检测的中心是中心孔,三爪夹的是外圆,基准不统一。我看了上边的回复,问题关键点现在还没结果

网友E:
这是顶的力小,导致切削加工的时候顶尖有间隙吧?切削扭力是通过销钉传递到工件上的,顶得太松会导致销钉和顶尖别劲,进而把工件顶离顶尖造成跳动变大,尾座端不承受扭力所以跳动不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顶的力小,导致切削加工的时候顶尖有间隙吧?切削扭力是通过销钉传递到工件上的,顶得太松会导致销钉和 ...

主轴端采用的是硬质合金死顶尖,尾座部位采用的是硬质合金死顶尖,如果顶的太紧长时间运转顶尖很容易糊吧

网友(点评):
加黄油,注意检查,顶紧的力度确实要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检测的中心是中心孔,三爪夹的是外圆,基准不统一。我看了上边的回复,问题关键点现在还没结果

设备坏了,等修完设备用三爪卡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装与待车件配合如何,如果本身就有问题,车出来必然不符合,三爪不考虑吗

尾座顶尖,现在用的锥形死顶尖,如果用活顶尖试车了出现振动.

网友(点评):
顶尖跳动爬了吗

网友F:
若是中频淬火后车加工,属于硬车,进给速度只能超慢,才能达到粗糙度要求。需要好设备,好刀具。实在不行外加一道磨吧。
若是中频淬火前,车加工,可在中频淬火后,加一道磨加工,保证同轴度、粗糙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中频淬火后车加工,属于硬车,进给速度只能超慢,才能达到粗糙度要求。需要好设备,好刀具。实在不行外 ...

很赞同,使用的设备为沈阳数控车CAK50186nj,系统为广州数控系统前制刀架,不奢求别的粗糙度控制在Rz10左右,轴跳动在0.03mm就满足了,因为后面还有精磨工序,留的余量为0.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赞同,使用的设备为沈阳数控车CAK50186nj,系统为广州数控系统前制刀架,不奢求别的粗糙度控制在Rz10左 ...

加工节拍如何,多长时间能加工1个?
用的什么刀具,几个刀头,寿命多少?
沈阳数控车CAK50186nj是15W一台吧?
我在毛估计算你的加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