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里有金属网部分应该怎么画呢

楼主(2016-01-27):
一部分是金属网,怎么操作阿,比如金属滤网

网友A:
我都是用拉伸切除。画草图的时候用填充阵列。。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你不是做渲染的话 画个颜色,标注一下是滤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拉伸切除。画草图的时候用填充阵列。。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你不是做渲染的话 画个颜色,标注一 ...

谢谢..

网友B:
记得当时画的时候是先画出一根铁丝,然后阵列,导致的就是每次打开这个零件或部件是电脑都会变得非常慢

网友:
三维最好不要把网格全部画出来,会导致运行缓慢的,画个草图放在上面或做个标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当时画的时候是先画出一根铁丝,然后阵列,导致的就是每次打开这个零件或部件是电脑都会变得非常慢

草图阵列比特征整列要省内存。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