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器械材料

楼主(2016-01-27):
请问各位前辈,国外骨科动力外壳一般采用什么材料,为什么很轻但是硬度却很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钛钛钛钛钛合金。不好意思,结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钛钛钛钛合金。不好意思,结巴了

不是吧  ,钛合金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点评):
高科技的成本自然是不低的,只能说明你的技术层次太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钛合金成本太高了吧

@浮云DIY 我觉你说的不对,设计第一考虑的是实现功能,第二考虑的就是成本,并不说一定要材料价格高才能说明档次高,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医疗设备的要求往往不低啊,用高档材料很多时候反而能降低成本的,这也是大家竞相开发新材料的原因。

网友B:
啥货是骨科动力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货是骨科动力外壳?

就是一些用于骨科手术工具的外壳,例如磨削、切割骨头等一些电动或气动医疗器械的外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浮云DIY 我觉你说的不对,设计第一考虑的是实现功能,第二考虑的就是成本,并不说一定要材料价格高才能说 ...

大哥,你说的是医疗器械,可不是一般机械产品。去医疗器械厂里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说的是医疗器械,可不是一般机械产品。去医疗器械厂里看看吧

又不是人体植入物,没那么高的要求的

网友(点评):
当然不全是,楼主也没说是植入的东西啊,“又轻强度又大”在医疗器械上用得比较多的钛合金,不就符合这描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说的是医疗器械,可不是一般机械产品。去医疗器械厂里看看吧

对,您说的对,楼主没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人体植入物,没那么高的要求的

@sundy25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是做医疗器械电动、气动工具这一块的,主要用于外科手术,但国外的外壳材料不太像钛合金的,还有其它材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undy25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是做医疗器械电动、气动工具这一块的,主要用于外科手术,但国外的外壳材 ...

医疗器械选材首先就是要考虑对人体无害,不容易出现各种物理和化学反应,各种耐酸碱油高低温(当然并不是全都需要),一般铝合金在电动工具上用得多,但是它容易氧化啊,你想,给人截个肢,做一半外壳上氧化物掉到病人手术处。。。
钛合金当然是比较好的,也比较贵,所以在特殊器具方面就得用它。还有镍铬合金,各种高牌号的不锈钢等等。
要说轻还硬,就是钛最像了。医疗器材利润都很高,况而铝合金也不够稳定,所以最可能是钛合金咯。当然,如果我说是碳纤维,估计你要骂我

网友(2016-03-09):
钛合金,铝合金表面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