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杆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6-01-27):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滚珠丝杆导程和减速机的问题,
比如做同样一个上下来回动的结构,
采用滚珠丝杆比如外径20 导程10
和采用外径20 导程20的丝杆 配一个1比2的减速机,
不计算功率损耗的情况下,2个输出的力应该是相等的吧?
那现在的疑问是 到底我应该选导程20 配减速机呢 还是说选导程10的 不配减速机呢?

可能和使用情况也有关系,大概介绍下,。我的移动速度应该是600mm/s

补充内容 (2016-1-27 18:56):
主要目的是讨论 在为了增大输出力的情况下, 到底选择靠丝杆的导程还是靠减速机

网友:
配也行,不配也行,但选配配减速机好一些。

网友:
个人觉得这么小的减速比没必要用减速机吧,如果你想减速 用1:2的同步带就可以了呢。

网友(点评):
我这个只是举例 如果1比5呢

网友:
滚珠丝杠的输出力应该在样本上都有的,先查下的。
你这个速度有点小快,启动加速度估计小不了吧,建议加个减速机预防启动转矩不够。
个人一点认识,如有错请各路大侠指正。

网友A:
结构有点奇怪啊
1. 为什么选用丝杠+减速电机的传动结构?你这套结构有必要用丝杠吗?
 丝杠+伺服电机不是更简单吗?通过伺服电机直接控制转速(转速*导程)就能得到位移量了,而且还能通过编码器了解行程定位;
还有,这么小直径的丝杠 有20的导程吗?
你选用的结构去识别位移量就需要增加额外的采购件,不是增加麻烦吗

网友(点评):
20的丝杆有10,20,40的导程,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我没说是用减速电机啊 我主要问的目的是问 这个减速比是放在丝杆上还是放在配减速机上

网友:
垂直升降最好选导程小的,导程大自锁性差,始终有使负载下落的趋势.这样伺服电机必须带抱闸.

网友(点评):
我的电机是带抱闸的

网友:
600/10*60=3600rpm。20的丝杆,额定推力约5000N,最大20000N。最好用一个减速机。

网友:
移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导程大小决定转速高低,一般希望转速越低越好。这时如果是直联会加大电机功率,所以要加减速机并选小电机,这种方案理论上好一些。但要考虑综合成本、安装空间、精度等情况。

网友(点评):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只是单纯的考虑用丝杆减速好还是减速机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有点奇怪啊
1. 为什么选用丝杠+减速电机的传动结构?你这套结构有必要用丝杠吗?
丝杠+伺服电机不是 ...

你这套结构选型的范围太宽泛了,没具体要求

不管是陪伺服电机还是普通交流减速电机都能达到你需要的线速度 600*60=3.6m/min 这个速度不快

但是少了几个设计因素;比如行程多少? 往返定位精度多少? 负载多少?
还有你设计的成本约束在多少?选用的结构可以有很多。

网友(点评):
单纯结构上来讲 丝杆减速和减速机减速 哪个侧重使用, 哪个侧重成本呢? 我的速度600是往复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