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字体转cad不能雕刻

楼主(2016-01-27):
    大侠们好,我用solidworks写了一些字,然后拉升切除做成一个零件,出工程图转cad文档,这样打开cad文档之后那些字就是空心字了。然后想用雕刻机把字雕刻出来,加工商说断点太多,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怎么用autocad直接写出可以雕刻的空心字出来也行。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用CAD写好字,选好字体和字高,然后打散,用修剪命令处理下,OK

网友:
写完后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