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辅助上料问题

楼主(2016-01-27):
请问各位,在用振动盘做圆盘式小零件(比如垫片)的筛选时,在该垫片在振动盘上振动从振动盘轨道上预设的槽自由落下,该槽宽最少应该比垫片厚度大多少0.几个毫米?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帅选用,可以多分几道槽。平时我自己开槽都是做的很粗糙,过滤毛刺用。不清楚你具体是怎样规格的厚度,我这边出产品主要都是比产品的高度大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帅选用,可以多分几道槽。平时我自己开槽都是做的很粗糙,过滤毛刺用。不清楚你具体是怎样规格的 ...

就是想问问,内外径一致的圆形垫片,厚度在0.1mm-1.5mm不等的10个种类,根据振动盘筛分的话,可以粗判筛分为几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