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直线运动选择线轨好还是轮子好?

楼主(2016-01-27):
条件1:设备重量1吨左右;
       2:所需的精度能保持在3mm之内;
       3:直线运动的距离约为10m;
       4:设备高1.5m,宽0.5m;
目前我采用的线轨,如图中所示,但是那么长的线轨成本会很高,所以希望大侠们多给提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采用半圆轨么 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半圆轨么 便宜

圆轨能承受这么大的重量吗?

网友:
可以运用轨道轮

网友(2023-01-11):
运动速度呢?轮子和型材轨道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