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27):
      要设计一个导向滑轮,转速为60米/min,大约2200转/分,要求它既沿着轴做圆周转动又能沿着轴做直线滑动。

请大家指教一下选用什么轴承比较好?先谢过了!

网友:
直线滑动的速度是多少? 吃力吗?

如果受力不大可以选择易格思的轴套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下, 易格思的套 旋转线速度可以在1.5m/s 直线可以4m/s

网友:
此类轴承很少。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直线轴承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楼主的帮助,在这里先谢过了。
现在把条件有放低了一些,把轮径加大了一些,使转速降到了1700转/分左右
另外我考虑如果把轴承换为含有轴承或塑料轴承(结构类似于一个套筒),请大侠们帮忙给看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选用哪种材料的无油轴承呢
另外我的轴径为20,无油轴承内孔旋转时的线速度约为1.8m/s
直线运动速度约为0.03m/s

楼主:
此外最好是不需要再用注油来润滑的

楼主:
今天我同轴承厂家联系了一下,厂家给确定了一种轴承

楼主:
不管是线速度还是轴向速度都能满足,而且还可以不用怎么润滑

楼主:
厂家说是用无油轴承就行了

楼主:
还是等实际试验了之后再把结果告诉大家,同时希望大侠们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A:
自润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润滑轴承

这种自润滑轴承旋转的线速度能不能达到1.75米/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自润滑轴承旋转的线速度能不能达到1.75米/秒呢

一般都讲滑动线速度。旋转线速度需说明内径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讲滑动线速度。旋转线速度需说明内径和转速。

回转线速度为1.75米/s
轴向运动线速度为0.2米/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转线速度为1.75米/s
轴向运动线速度为0.2米/s
轴向运动线速度为0.2米/s
轴向线速度,小意思。

网友B:
有一种轴承叫滚轮轴承,就是你说的这个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轴承叫滚轮轴承,就是你说的这个用途

感谢大家的回复,滚轴轴承我查了查,用法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轴承叫滚轮轴承,就是你说的这个用途

感谢楼主的回复,我查找了这种滚动轴承,和我的使用方法不同,我的用法是轴承或轴套穿在轴上,在轴上来回滑动,并且自身能够旋转

网友:
找厂家帮你选吧,他们比较清楚轴承的使用情况、

网友(2017-06-21):
澳大利亚MBA微型轴承提供111193种产品在3160个类别包括球轴承、滚子轴承、推力轴承、陶瓷和陶瓷混合轴承,不锈钢轴承,微型轴承,直线轴承,轴承,油封和粘合剂

网友(2019-11-12):
这不就是滚珠花键吗?参考SCARA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