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批货外圆滚花,材料硬度有HRC40,怎么加工?

楼主(2016-01-27):
我有一批货外圆滚花,,材料硬度有HRC40,怎么加工,求教

楼主:
已经用粉末合金高速钢试过,滚花轮很快就裂了,或加工了两三个,滚花轮就塌边了

网友:
是什么材料?一般,这个硬度情况下材料脆性大,塑性小。
滚花属于挤压变形。

网友A:
建议取消滚花 改为 正反螺旋 车

网友(点评):
效率太低了,单件还行,批量不给力!

网友:
就直接用滚刀撒 你想问怎么能提高效率吗

网友:
具体什么材料,工件外径多少,我们做德国ZEUS的滚花轮,可以联系我QQ 195721128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消滚花 改为 正反螺旋 车

支持该建议

网友:
看什么用做修改,你这么硬的材质,滚花是挤压加工,挤不动的。
我不知道退火之后滚花再淬火行不行

网友:
用进口刀

网友:
热处理后加工,之后再热处理。

网友(2016-02-28):
引用 网友B:
支持该建议

这方法没问题

网友:
不可以热处理前滚花? 请发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