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置控制系统的阶跃响应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1-27):
VICKERS电液闭环培训手册中关于位置控制系统提到“当选择Kv=0.2Ws时,可以假定在3-5倍的时间常数T内系统到达目标值”见下图。
力士乐的培训手册第二册中提到“实际应用中,可采用的最小加速时间为(5-6TT为时间常数。”见下图。
通过对比手册,两本书中的均为T=1/KvKv为闭环控制系统的开环增益,两者开环增益的确定方法基本一致。
这里产生了几个疑问,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 3-5倍时间常数达到目标值”,这个3-5倍的时间常数是怎么得来的?是经验值还是推导出来的?个人理解这里威格士把系统等同了一个一阶惯性环节来描述,但是从教课书上来看,一个位置控制系统最小也是个3阶系统,所以这里产生了疑惑。
2. 5-6倍加速时间”这个5-6倍是怎么得来的?加速时间怎么与系统固有频率建立起联系了呢?
3. 两家的手册在这里产生了不统一,威格士的所讲的整个位置跟随阶跃信号的过程是5T,而力士乐仅加速时间就需要5T,整个过程的时间至少需要10T,这个过程远远大于威格士给的时间。
4. 加速度是与负载质量和所受的力相关的,在液压系统设计中,一个系统可以达到的最大加速度有限制吗?如果有,跟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请各位前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两者的Kv不一样吧,威格士的是0.2个固有频率,3倍时间常数,力士乐是1/3个固有频率,5倍时间常数,两者算起来是差不多的。
这些都是经验值。最大加速度由加速时间决定,加速时间由时间常数决定,时间常数由Kv决定,Kv由固有频率决定,而系统固有频率由缸面积、油腔容积、负载质量、油弹性模量等等决定。

楼主(2016-03-16):
加速时间由时间常数确定?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请教一下,别的关系都可以推导,就在这里卡壳了。

网友(点评):
系统需要经过5-6个时间常数,才能使振荡衰减到初始振荡的1%以下。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关注,我的理解是拉长加速时间是为了防止震荡,而5-6个时间常数是振荡收敛,一直觉得怎么把把这两个等同有些理解不透,还请您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