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储气罐的设计

楼主(2016-01-27):
咨询下7L的储气罐,最大压力11bar,他的直径有没有标准啊,最小是多少?是卧式的。

网友:
最大压力才11bar,也就是1.1Mpa,11个大气压,不是很高啊。

网友:
大概是50吧

网友:
没标准,这么小的罐子 一般都用国标无缝管子 扣两个封头,  根据空间和美观 选一个 ,算下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压力容器却是不简单啊

网友:
人家楼主问的是直径有没有标准。
另外楼主这东西不能算常压容器的,按照TSG r0004的标准 算压力容器,只不过按照GB150 不监检而已。你说的按照GB150设计计算没问题。
只不过楼主这个东西太小、装的压缩空气 算不算意义不大,市面的无缝管子承受这个压力没问题(这个体积让铆工卷筒子没必要吧) 举个例子 GB8163流体管  标准219的管子壁厚 都在6个以上。实际这个直径按照GB150  1.1mp 计算的话 2mm就够(估计的,我没算  本人较懒 )。

网友(2016-03-30):
学习中……不知道怎么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