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为什么要预压轴向力??麻烦各位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6-01-27):
角接触轴承为什么要预压轴向力??麻烦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问题在社区有不少帖,建议楼主先去搜来看看。

看过那些帖子后再回来这帖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另外,先把轴向负荷与径向负荷的概念搞清楚。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一旦内外圈轴向窜动,会产生径向间隙,影响轴的回转精度。

网友(2020-04-08):
调整轴承的游隙,达到最佳配合,保证轴承回转精度,控制轴向窜动。保证轴承使用寿命,提高系统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