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轴承轴向游隙.径向游隙?

楼主(2016-01-27):
角接触轴承为什么要预压轴向力??麻烦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与结构有关系,不一定都需要预压。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一般都是配对使用;你的所用的轴承结构与什么相连?是与轴还是与丝杠都这种东西相连?(这问题很重要)
轴承轴向预压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防止轴承在受力情况下产生轴向窜动,影响定位精度;第二种就跟选用的结构有关,目的是消除轴向游隙,达到更好的预拉效果。

网友:
多看看NSK /SKF样本 或者找他们电话咨询 就能得到更多答案;
有问题要学会找专业的厂家解决问题,慢慢积累。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指点,谢谢

楼主:
角接触球轴承为什么一般都是配对使用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接触球轴承为什么一般都是配对使用呢?谢谢

好像是一个角接触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两个一起承受双向轴向力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如果角接触轴承承受另外一个方向的轴向力,轴承内圈就要跑了,那轴承是不是就要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一个角接触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两个一起承受双向轴向力

为什么角接触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角接触球轴承为什么一般都是配对使用呢?谢谢

可以单个使用,比如立轴。

网友(点评):
p大,请教这种情况是不是说轴承支撑轴及轴上零件的重力?所以只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力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角接触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呢?谢谢

单列圆锥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能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列圆锥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能理解么?

还是不太理解哈,麻烦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见过单列圆锥的实物么?见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个使用,比如立轴。

可以单独使用?不是说要成对哈

网友(点评):
一般是成对使用的,但有单个应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列圆锥轴承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能理解么?

是不是双列圆锥轴承只能承受双向轴向力吗?谢谢

网友(点评):
双列圆锥轴承能承受双向轴向力,还有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