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看看,这样设计合理不?

楼主(2016-01-27):
如图所示,想让升降机上的环形夹具,升高一段距离,使升降机上的导轨与静台上的导轨对齐,这样使环形夹具过渡到静台上。请问,这样设计合理吗,有没有合适类型的导轨选择。
注:导轨承重200kg,会有倾覆力矩。

楼主:
图中用的是v形导轨,由于空间等原因没有考虑滚轮竖直安装,这种滚轮水平安装可靠吗?承重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用的是v形导轨,由于空间等原因没有考虑滚轮竖直安装,这种滚轮水平安装可靠吗?承重怎样?

用4pcs滚轮承重?夹具+工件重量多少?

网友:
质心测量用的?

网友:
还是转动惯量?

网友:
什么叫合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所以你说的合理,是从谁的角度说。

网友:
楼主  你的四个滚轮导轨侧卧安装,优点是在对接导轨过度的时候能够自动对齐找正。并且导轨限制了夹具的5个自由度这样比较好。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受力不太好。滚轮轴变成悬臂受力,对滚轮轴受力分析一下,可能的话安装多个滚轮分散受力。
再说提升机构。是手动的丝杆提升的吧。这样你两边必须做到同步提升,不同步的话一旦一边提升过度另外一边就会卡死。我做过这样的提升机构,提升重量200KG,用的T型丝杆,T型丝杆优点是能够自锁,缺点不够滑块费力。最后手动提升很费劲还得两个人做到同步同时提升。

网友:
1、两部升降机,工作时能否做到升降高度一致?用机械传动or电控?
2、四个滚轮的最大工作载荷是多少?固定滚轮的螺栓能否长期承受偏载?
3、滚轮和导轨之间很有可能存在间隙了,会放大夹具行进过程中产生的晃动,是否允许?

网友:
从图上看应是精密的东西,但结构上不一定能达到。

网友:
这样设计肯定有挑战。日特有静态的转移的

网友:
胆子真大呀,我只看到4个轮子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