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加工精度一般多高?表面粗糙度能否达到0.8?请教

楼主(2016-01-27):
镗床加工精度一般多高?表面粗糙度能否达到0.8?为什么镗床精度比车床精度高呢?

网友:
在镗床上进行加工时,由於机床──零件──刀具弹性系统的变形而引起的误差比车床小很多,这是由于镗床的主轴系统所采取的轴承精度等级比车床高,主轴安装完毕,整个主轴的刚度、旋转精度均比车床高,所以镗床的加工精度高于车床。 如果不计算被镗零件和被车零件的变形,那么弹性系统的 变形主要地影响到下列数值:即调整尺寸、孔的椭圆度和孔的锥度。多说一点,镗床的加工一般是工件不动,镗刀主轴旋转;而车床上是工件旋转,车刀不旋转,车刀仅能纵向和横向进给运动;镗床一般用于箱体类零件上多孔加工,这对每个的有位置度要求的孔更能胜任;而车床只能胜任一根轴上的外圆加工和内孔加工。
   金刚镗床,镗刀使用聚晶金刚石镗刀来加工内孔,表面粗糙度能达到0.8,切削参数选的合理,甚至到0.4,但有难度。

网友:
补充:
金刚镗床加工的尺寸精度可以到IT6级。

网友:
你需要加工的内孔  孔径多深? 精镗是可以达到0.8的精度的,不过耗时,加工工艺、时间都要安排好。

网友:
镗床相当于专机,专门镗孔的,再加上现在的镗床设计基本上都是用直线导轨制作,精度较高;还有你加工什么材料的工件,选择什么材料的刀具,加工余量是多少,都与粗超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车床也可以达到0.8的粗超度,也是选择刀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