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请教

楼主(2016-01-28):
如图所示,在上板的一排孔中装上销轴,要求所有轴都可以穿进下板的孔中,销轴和下板的孔的间隙单边0.1,请教板上孔的位置及公差标注方法,只谈孔的位置标注。

下面哪一种标注方法正确

不正确的话应该怎样标注?
看了下面的回复,我觉得B没有累积误差吧,看下图成大仙手册

手册的意思应该是所有被测要素的基准应该都一致吧,并不是后一个被测要素的基准是前一个要素

网友A:
感觉B标注好些,A会产生累计误差。另外还看见过以一端为基准的标注法。

网友(点评):
其实B这种标注也会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
B好。
第一个孔横向也要标一个理想尺寸,纵向标一个理想尺寸,同时把位置度标在孔上,用一个nx。

网友:
B好,A处会有尺寸累积误差,但是B我觉得第一个孔需要定位一下吧,个人看法。

网友:
我认为常用的是第一种

网友:
应该是按B标注,3个孔以上就不应该按A标注,累计误差大;B图中位置度应该标基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B标注好些,A会产生累计误差。另外还看见过以一端为基准的标注法。

可否上传看看。另外按正规怎么标注好啊

网友(点评):
现在我手边也没有图纸,像坐标标注的那种。

网友:
安这个图标吧。

网友:
B好,理论正确尺寸和位置度

网友B:
      小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B不会产生累计误差?B也一样会产生累计误差啊,若要避免累计误差,所有孔的位置尺寸都应当为同一基准,难道我的认知是错的?

网友:
B合适,A的话,最后一个孔的最大累计误差可以达到1.4mm,肯定没法装配了

网友:
@憨老马 大侠来科普一下

网友:
我认为这个结构需要改一下,上面的板可以做成销孔,把销插进去,销孔和下面板孔可以同钻同绞,这只是建议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be49cf4fe518964bcf847cab.html
看下这个,肯定B好,A的那个标注更本没办法加工,你的孔1和孔2的位置尺寸公差为0.1,你14个也是0.1,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be49cf4fe518964bcf847cab.html
不过再提醒下,轴和孔的间隙为0.1,孔的位置度也保持0.1肯定装不上,建议0.05mm

网友:
就事论事,按楼主说的销子和孔的单边间隙0.1,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所有销子都成插入销子,任意两个孔之间的公差为±0.1才可能插入下板孔;
A:取前三个孔计算第二个孔和第三个孔之间的公差,上偏差为60.1-29.9=30.2,下偏差为59.9-30.1=29.8,所以公差为±0.2不符合要求,所以公差应该给±0.5。
B:取前三个孔计算第一个孔和第三个孔之间的公差,上偏差为30.1+30.1=60.2,下偏差为29.9+29.9=59.8,所以公差为±0.2不符合要求,且误差在不断积累,所以不可取。

网友(点评):
写错了,应该是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B不会产生累计误差?B也一样会产生累计误差啊,若要避免累计误差,所有孔的位 ...

B不应该有累计误差   看下图成大仙手册手册,说的是所有被测要素的基准都是一样的即A和A、B、C,并不是后一个要素相对于前一个要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B不应该有累计误差   看下图成大仙手册手册,说的是所有被测要素的基准都是一样的即A和A、B、C,并不是后 ...

多谢指教!小弟明白了,这样看来B方案还需要加上参考基准,以及更改φ值。

网友C:
A图,机械手册上已经开始使用那种标注了,不用标公差,别人知道那是均匀分布的多个孔。

网友:
10道公差也要用位置度吗,再说位置度公差是配合大批量生产的,如果是单件的,则采用修配法,这时尺寸公差即可,注意不是说A图即可,A图只适合于未注公差的标注,就是对公差没有太高要求的普通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图,机械手册上已经开始使用那种标注了,不用标公差,别人知道那是均匀分布的多个孔。

我要是对位置有要求,不标公差怎么可以,你说均布,实际加工一定均布吗,所以有位置要求的还得加公差,不严格时可以不加当成均布(实际应是自由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对位置有要求,不标公差怎么可以,你说均布,实际加工一定均布吗,所以有位置要求的还得加公差,不 ...

你如果不加的话,加工时会有未注公差要求的 你加了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