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钢铁标准的理解

楼主(2016-01-28):
如下图,以20CrMn为例子:
1、统一数字代号是什么意思?是A22202就一定是代表牌号20CrMn么?A22202是国内的代号还是国际的?
2、20CrMn材质成分后面的Mo、Ni等是空白的,是不是表示Mo、Ni含量绝对为零?还是含量太小,可以忽略不计的意思?
求指导。。。

网友A:
统一数字代号应该是国内的代号,国外标准上没见到过这个代号
空白的元素一般是残余元素,也就是不做主要控制的成分,标准里面应该有这些元素的最大含量一般要查标准文件才能找到

网友(点评):
空白的元素一般是残余元素,也就是不做主要控制的成分。 这个跟元素的含量没什么必然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一数字代号应该是国内的代号,国外标准上没见到过这个代号
空白的元素一般是残余元素,也就是不做主要控 ...

不做含量控制,不代表不需要控制上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