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淬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28):
如下图,以20CrMnMo为例:
1、第一次淬火和第二次淬火有什么区别?
2、冲击吸收功又是怎么理解?

网友:
第一次淬火可以消除渗层中网状渗碳体及细化心部组织,第二次淬火主要改善渗层组织。
冲击吸收功是指规定形状和尺寸的试样在冲击试验力一次作用下折断时所吸收的功。——答案来自百度

网友:
我自己理解的冲击吸收功的意思是使试样产生永久变形变形或损坏所需的最小功。白话就是施加在试样上的功小于冲击吸收功,试样不会产生永久变形或损坏;反之,施加在试样上的功大于冲击吸收功,试样会产生永久变形或损坏。纯属个人理解,请高手解答,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告知。谢谢

网友:
二次淬火是为了将残余奥氏体转变成为马氏体,也可以改变晶粒大小,细化金相结构。
冲击功是做样件的摆锤冲击试验得到的数据,主要反映了材料在冲击力作用下的强度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