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图框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先前出了一份图纸,用的比例是1比13,然后被人家说成是极不标准的图纸,我的那幅图纸,1比10的时候放不下,1比13刚好。图纸利用率最高,但是技术要求就必须用1比20,这样出来的图纸,真正图显得很小,图纸好多地方都是空白,图纸没有好好的利用。个人习惯是,图纸按照1比1绘制,放大比例只是放大图框,技术要求是必须用标准图框,比例缩放图纸。搞得人好累。
      个人觉得那些标准比例只是停留在手工绘图的时代,现在都是参数化绘图了,图纸比例可以手工设置,自动生成图纸的,图纸最后要到车间生产的,肯定图纸在图上的比例显得越大,看的越清楚了,何必还要死守着标准呢。
      希望各位同事交流下你们的心得,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网友A:
1.根据GB/T 18229-2000 CAD工程制图规则,必要时刻缩小比例也可选用1:15的。
2.我们的做法也是图纸按照1比1绘制,缩小比例只是放大图框,这样保证每张图样的真实尺寸,方便各图查看装配关系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根据GB/T 18229-2000 CAD工程制图规则,必要时刻缩小比例也可选用1:15的。
2.我们的做法也是图纸按照1比 ...

网友:
标准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标准不就是做的多的,感觉合适的,然后总结起来后写下来约束后来人,以便于生产部门管理使用的么?既然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在适当情况下感觉可以不按常规来,其实我有时候就不按照标准来的,图纸比例1:1,图框就看情况而定了,以图纸清晰为主了。

网友: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这么多比例总有能用的上的,那些设置比例的人比楼主研究这个应该深的多,除非你是大神,不然还是老老实实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去问哪些严格遵守标准的人,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图纸没按比例时又当如何解释。

还有,图纸大过打印机范围时,用小纸打印算不算违反标准?

网友:
你去查下标准,如果图框放不下,有建议缩放比例,都是可取的,另外,A4放不下可以考虑A3、A2以此类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打印机只有A3的你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一般对图纸的标准执行很严格的公司,如果经常用到大于A3的图纸,会配卷筒打印机。 如果只是偶尔使用,可以整体缩小比例。或者视图分开几张图打印,配以文字说明

网友(点评):
电脑画图就选好图框,A4纸都能打A0图你信吗哈哈

网友D:
你既然选择在现在的公司上班就应该遵守企业制图的标准,有些东西不是你能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不就是做的多的,感觉合适的,然后总结起来后写下来约束后来人,以便于生产部门管理使用的么?既然不能满 ...

握个手,别的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去问哪些严格遵守标准的人,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图纸没按比例时又当如何解释。

还有,图纸大过打印 ...

谁说不是呢,经常用A4纸打印A3的图

网友(点评):
制图板时代图纸先固定,再缩放比例来绘图,为了方便换算尺寸才需要制定一定的比例,现在还要死守这么个旧规矩便不好说他们。原则上还是尽量依据整数比,这是俺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既然选择在现在的公司上班就应该遵守企业制图的标准,有些东西不是你能改变的

想想还是这样,毕竟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哪天哥们自己做了,就爽了

网友:
国标是要的,但是你们公司也有企标的。你更应该看企标是咋样的。。。毕竟,不同的公司要求不一样

网友:
楼主你说的没错,他们抓着标准不放,请问是自己企业的标准吗,最近几年更新过吗。
图纸是用来看的,不是用钢板尺量的。比例不重要,但是整数好除的比例方便不同软件之间转图放大缩小。
CAD画的话需要图形1:1,放大缩小图框。
3维软件,确实是图框标准,放大缩小了图形,但是是自动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没有注意到,打印时不可能选择100%打印的,因为这样打印的结果就是没有图框的外边框,而用适合图纸或布满图纸的方式打印,虽然能打印上图框的外边框,但打印比例比标准比例略小。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打印机都有自己的打印界限,比如A4纸的打印界限比标准的A4纸小,你无法把打印界限设置成与A4纸同框,因为打印机驱动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