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面收缩、断后伸长率越打越好吗?

楼主(2016-01-28):
如下图:
材质性能:抗拉强度≥1180Mpa,屈服强度≥885Mpa,断后伸长率≥10%,端面收缩率≥45%,冲击吸收功≥55J
这几个指标都是越大表示材质性能越好吗?

网友:
从力学性能上来说当然是越大越好。
但实际上在制造中并不是越大越好,比如强度高硬度高,机加麻烦,冷拉麻烦等。
表中只是列的物理力学性能,按这上面选材料,基本够用了,想再深入一步就得考虑化学物理性能了

网友(点评):
从力学性能上来说当然是越大越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点评):
因为延展性能更好啦~~~

网友(点评):
抗拉强度越高,表示延展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