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没用过胀套,拧紧螺丝锁住了,求助

楼主(2016-01-28):
如图,本人没用过胀套,拧紧螺丝锁住了,现在拧松了拆不下来啊,图中白色和黑色螺丝有什么区别啊,去网上搜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网友:
黑色的螺钉强度应该是8.8级以上的。白色的是普通的。当然也有很多普通白螺钉为了防锈而故意发黑的。

网友A:
敲敲,振动一下就能出来了。
一般黑白相间的螺栓组合是为了能清楚区分拧到哪里了,均匀拧紧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敲,振动一下就能出来了。
一般黑白相间的螺栓组合是为了能清楚区分拧到哪里了,均匀拧紧工件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白色是预紧用的   预紧完毕 在全部拧紧    锁紧后不好拿  就把螺丝全松开  但不要拧下来  此时轴向敲击螺栓头部 即可松开

网友:
黑色和白色的区别是,其中一种颜色的拧紧,胀套就锁紧了。但是如果要将胀套拆下来,你将螺丝拧松,他是不会下来的,这时候你拧紧另外一种颜色的螺丝,螺丝将胀套给顶开,否则你不太容易拆下来。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图片上顶开螺栓好像有点多

网友(点评):
是有点多,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但是如果胀套很大,用四个的也有。

网友:
1. 拆卸时先松开全部螺钉,但不要将螺钉全部拧出。
2. 取下顶出的镀锌螺钉(白色的吧),将顶出螺钉旋入前压环的辅助螺孔中,轻轻敲击被胀紧的传动件, 使其胀环松动,即可将胀套拉出。
3. 不同型号的胀套,拆卸方法也有所不同,应充分了解其特点再行试拆,防止将顶出螺纹损坏。
4. 关于Z1型胀套拆卸时应先松开压板螺钉,然后轻轻敲击被胀紧的传动件,使其胀环松动,即可拆卸。

网友(2019-04-18):
这条轴心有吗?

网友:
有紧有松,方便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