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锁紧可靠么?请教

楼主(2016-01-28):
在光轴上固定一个件,不允许有相对转动,这样可靠么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
螺丝链接C型结构抱紧?直接在光轴上做个扁,顶丝顶这个扁,OK

网友:
直接顶可靠性太低了,光轴表面镀铬的,很硬顶丝顶不进去;
就算在光轴上打上顶丝眼,时间长了也会松动的。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是在光轴上打顶丝眼,拧顶丝的时候涂螺纹胶防松。
不知道你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是限位的话,直接用抱箍就好,如果要求同轴度的话用涨套。

网友:
看应用场合

网友:
"不允许有相对转动"的话,采用这个结构可靠性太低了。轴向定位,并且受力不大,才这样做。

网友:
有难度,轴的硬度高嘛

网友:
力量不大的话,可以用。

网友:
用胀套,锥度锁死,可以随意位置固定,相当可靠。

网友:
可以的,便觉得复杂了,
看看能不能把圆棒材换成六角形的,市场上卖的有;直接解决问题;如果靠虑到密封的话匹配的密封圈也有。

网友:
大侠,能不能把图片弄清晰点,都看不清楚

网友:
轴上加个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