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气垫搬运车的使用案例图片!!

楼主(2016-01-28):
气垫搬运车这种产品特别适用于不能承受震动、对平稳性要求很高的精密设备搬运和位置调整,如图所示:适宜地面要平稳平整,光滑无裂缝;

网友:
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前几天刚好有人问到这个!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440990&extra=微量举升,用什么装置最好?

网友A:
气垫材料是什么

网友:
这个移动是怎么移动的,就是气垫和地面摩擦?

网友:
一些输送线上也会用到该产品,我刚入职的时候见过一次应用,作用是局部举升工件,当初选的是日本的,一个黄色的铁盒子,下面是举升部件,上面是动力滚筒。
这个产品的柔性应该是来自空气,而不是气垫,需要详细了解的话到米思米的官网上看看。

网友B:
百度了一下,感觉好NB的样子,上个问题问的不太好,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感觉好NB的样子,上个问题问的不太好,请见谅。

问的挺好的!具体的原理是这样的。

气垫搬运车利用的是压缩空气使气垫与地面之间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并且使气垫搬运设备的气囊与地面之间接触处形成一层气膜,将重物悬浮于一层气膜上,从而在搬运时重物与地面之间几乎无摩擦,只需要很小的力量就可以轻松的移动重物。因此气垫搬运车在搬运设备重物时只需要少量人员在设备的四周控制搬运方向,以及使用极小的力量就可以推动设备移动。
      气垫搬运车由于搬运过程中气囊形成的气膜很薄,因此使用气垫搬运装置搬运设备时需要注意地面的平整度,不能有超过0.5mm的高度差别,如有阶梯高度差别比较大的情况请在使用前将地面的棱角部分处理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垫材料是什么

气垫模块由承载面板+气囊+橡胶支撑块组成,气垫模块材质是铝合金6061.

网友C:
最大气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的挺好的!具体的原理是这样的。

气垫搬运车利用的是压缩空气使气垫与地面之间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

学习了, 地面平整要求决定了基本上就是在车间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气压多少?

压力是7kg/cm²

网友(2016-04-17):
这东西很实用

网友:
没见过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2017-03-10):
没见过   这玩意一般都搬什么东西用的,哪用的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