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容器去应力方法,如图,请教

楼主(2016-01-28):
如题
焊接的容器(六角桶)要绕着中心轴做高速行星旋转,如图,绕着中心旋转的同时,A点一直在上面。。
重量很大。所以要清楚残余应力。
用什么方法?做了之后如何检测残余应力?

网友A:
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白点吗

又加了一张图,就是这种设备的容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发生两侧钢板的破裂。。。
所以问问是不是要消除残余应力。。。
如果需要,应该用那种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加了一张图,就是这种设备的容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发生两侧钢板的破裂。。。
所以问问是不是要消除残 ...

我不知道你里面是装的什么东西,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1,这个容器在做的时候,焊接均不均匀,焊接强度有没有达到要求,焊接以后有没有经过去应力处理
2:在装配的时候,未安装到位,容器轴向 是否存在窜动,还有就是在长时间运转虎,轴向某些零件的磨损,造成轴向有一定间隙导致窜动,进而对容器两侧板造成拉裂

这个就是我锁想到的,希望能给你帮助,如果没有,就当我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里面是装的什么东西,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1,这个容器在做的时候,焊接均不均匀,焊接强度有没 ...

我们的这种设备,小容量的比如80升120升的,都没出现过问题,但是有种330升的出现过这个问题。

所以想知道这个应力如何消除。。用那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这种设备,小容量的比如80升120升的,都没出现过问题,但是有种330升的出现过这个问题。

可能这个大容量的对焊接要求更加高了,对于装配也是

网友B:
我猜测,小容量的没事,而大容量的有事,也就可能大容量的施加给两侧钢板的交变载荷超出了两侧钢板的疲劳极限,两侧钢板是疲劳断裂了,具体要看钢板的断裂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要采取减小应力幅,减小应力集中,提高钢板的疲劳强度等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小容量的没事,而大容量的有事,也就可能大容量的施加给两侧钢板的交变载荷超出了两侧钢板的疲劳极 ...

兄弟言之有理
那具体点呢?是不是振动时效可以,或者是自己用火烧。。。。。。

网友C:
以摩天轮方式运动的机构是不可能高速旋转的,原因很简单,真高速就不可能以摩天轮方式旋转。

网友:
楼主的机器结构让它高速转动还有保证A在上面,旁边必定有机械辅助,是不是辅助机械承受不了太大的力损坏尔导致钢板受力断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摩天轮方式运动的机构是不可能高速旋转的,原因很简单,真高速就不可能以摩天轮方式旋转。

15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