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渗油,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6-01-28):
大家好

我这个是磨床有的油做切削液

管路接头全部都是美国设备商带过来的

但是用了一年,接头基本都渗油

压力18公斤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首先,密封坏了就换接头,绝对不能密封完蛋以后涂胶,

再就是分析为什么会漏油,一部分是振动导致的,一个是压力波动导致的,要处理这俩问题,再谈其它,

假如这些接头长期不换的话,比如说系统3-5年是不更新的,就去掉这些接头,直接焊死,

网友(点评):
密封没换,我想找一种密封挤试试

网友(点评):
有金属胶可以用,但也不能拆卸,一次性的,跟焊接差不多,只要还能卸开,振动场合就封不住,这是定律

网友:
你这种接头,美国家庭水管上常见。

网友(点评):
CAO,DRAKE 5台磨床都渗油,我都想骂死他们

网友(点评):
难道,美国也是便宜没好货

网友(点评):
你的机床不是便宜吗?

网友(点评):
40W米,一台2X2X2米,一个叉车就OK,形成500X60,便宜吗?

网友:
您这种接头和管,我一般都是用在回油没有油压的地方

有点压力我都用钢丝编织胶管

我不了解您这个磨床的品牌,但是,目前美国可有机床厂家的机床是湾湾设计组装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规的机床只有日本80年代的机床上才会看到这些家用、商用的东西。以后只要是牌子货,哪里会有? 都是工业用的。呵呵

网友(点评):
硬管很常见的。渗油,楼主只说接头是随设备来的,但管呢,安装施工怎么做的,没说。

网友:
低压管或回油管,一般是水管才用这些。
其实想换也很简单,把直径量好了,尺寸量好了,画个草图,找个配管的小店帮你弯下,接头用扩口的或卡套式的,扩口的要做头子,卡套式不做头子,高压下卡套式对连接质量要求很高,但一两个MPa无所谓了,如果有较大震动,所有接头两端5-10cm地方都要加卡子固定。
如果不长,可以买紫铜管回来自己弯,很简单,节约钱也漂亮。
铜的直管子中间尽量做个弯曲的弧度,方便维护和装配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震动引起的,密封圈必须换。但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建议加装管夹固定管子,以控制震动。

网友:
乐泰厌氧螺纹胶直接粘住,硬固好在通油试试的

网友:
这个感觉作坊的水平嘛,振动大换成胶管,目测应该用4层钢丝的。

网友:
换成软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硬连接有些困难

网友:
换了吧,自来水管上用的

网友:
直接换液压管

网友:
原厂太不专业,找个做液压附件的小公司换掉吧

网友:
这种管路只适合1.6Mpa以下的水道系统上。这个可能是国内工厂的工人安装的管路吧。

网友:
管路切掉一节,买两个焊接接头(锥孔)一个软管(软管长度很多液压件厂都能定做),焊接好了连上软管就Ok了,一定能解决问题。我们用的18Mpa的液压系统都是锥接。

网友:
怎么觉得是家用设备上用的连接方式,密封方式不给力

网友:
油管上用铜球阀,怪我见识少,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