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航母不能采用像跑步机那样的起飞系统呢

楼主(2016-01-28):
为什么航母不能采用像跑步机那样的起飞系统呢,飞机达到一定速度,类似跑步机的那种系统停止,飞机不就飞出去了吗。

网友:
主意很好额。但是那得多大个跑步机才能承受住 飞机的反冲力啊。即使可以实现,跑步机肯定是要固定在航母上,对航母的稳定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呢?

网友:
丢出去而非飞出去,升力取决于飞机与大气相对速度,与航母甲板动不动无关

网友(点评):
气流速度没变化(航母何必迎风航行?),就没有讨论的意义,跑步机举例不恰当,举例成输送带,链板,还有1点点讨论的意义。

网友A:
说的是飞机,飞机的速度是相对谁的才能起飞,靠的是翅膀相对空气。原地不动,轱辘转没用的。

网友:
....原地不动能飞吗。

网友B:
速度不够。

网友:
这不是你我可以讨论的问题

网友C:
除了辽宁号那样滑跃式的还有弹射式的现在都用蒸汽弹射,未来是电磁弹射。美国和我国都在试验阶段,就像射弹弓一样,将风机射出去。网上有相关照片。据说美国下一艘航母为此而耽搁。我们下一艘还是滑跃式。再来一艘时采用电磁弹射加电磁炮。蒸汽的就不搞了,一次到位整就整最先进的!

网友:
比电磁弹射好在哪呢

网友:
电磁弹射都应用了  不需要搞跑步机了吧

网友D:
最早的弹射器都是火药的,你说这个最早在兵器知识97~98年里面有个读者互动版块的“航母设计”,里面有人提到过,关键你斜角甲板那部分,如果做成跑步机,要想使飞机起飞,速度要多高?这么快的“板链”跳动,板链同步,惯性。。。。。怎么搞?,技术制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早的弹射器都是火药的,你说这个最早在兵器知识97~98年里面有个读者互动版块的“航母设计”,里面有人提 ...

即使能实现也飞不起来。关键问题不在这,5楼6楼已经回答了。
飞机相对空气速度上不去,使劲转轮子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轮子肯定不能动,你一动不就成相对运动了?航母还迎个什么风航行,气流速度又没有变,轮子不动,还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
这个问题,要学以下“白努力”方程;还要明白,电机要能有那么大加速度,气缸早就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即使能实现也飞不起来。关键问题不在这,5楼6楼已经回答了。
飞机相对空气速度上不去,使劲转轮子有什么 ...

那这就是类似卷扬机的方式了,不应该叫跑步机了。
如果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弹射了,或者叫抛射更恰当一些。这倒不是天方夜谭了。

网友:
首先你得明白飞机多大

网友F:
那样的话,飞机相对于空气是静止的,没有空气流动产生压差,飞机怎么起飞?

网友G:
这个帖子一看觉得是有点道理,再一想 不对啊,飞机原地不动怎么能飞呢。呵呵。

网友:
最简单的原因,功率密度不够,在100米左右把几十吨的(十几吨到三十几吨)飞机加速到250KM/H以上,自己计算下需要多大功率,需要什么样的零件和结构才能承受得起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一看觉得是有点道理,再一想 不对啊,飞机原地不动怎么能飞呢。呵呵。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突然停止,飞机获得一定速度,有一定惯性,缩短了起飞距离的吗,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飞机,飞机的速度是相对谁的才能起飞,靠的是翅膀相对空气。原地不动,轱辘转没用的。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突然停止,飞机获得一定速度,有一定惯性,缩短了起飞距离的吗,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样的话,飞机相对于空气是静止的,没有空气流动产生压差,飞机怎么起飞?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突然停止,飞机获得一定速度,有一定惯性,缩短了起飞距离的吗,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够。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突然停止,飞机获得一定速度,有一定惯性,缩短了起飞距离的吗,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辽宁号那样滑跃式的还有弹射式的现在都用蒸汽弹射,未来是电磁弹射。美国和我国都在试验阶段,就像射弹 ...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突然停止,飞机获得一定速度,有一定惯性,缩短了起飞距离的吗,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 ...

弹射器是一个牵引装置,牵着前起落架部位。飞机发动机是开着的但因为被牵着是不能动的。控制按钮按下弹射器将飞机的速度从静止到起飞速度。达到起飞速度后牵引装置和飞机脱开。飞机飞了牵引装置回位牵引下一个。动力是由高压蒸汽产生。所以甲板上总是白烟渺渺。轮子是动的。飞机达到起飞速度后牵引装置中一个件就破坏掉必保分离,保证安全。总之军事问题往往研究的是妥妥的。

网友:
如果你说的能行,还要风洞干啥啊,好好想想相对运动的参照物是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动啊,飞机加速,轮子跟着转动,跑步机,链板啥的也一样,跟着飞机的速度一起加速,达到一定速度, ...

飞机不是靠轮子来驱动的

网友:
看来比较复杂啊,要这么做的话,不就太有难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