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行程气缸控制求助

楼主(2016-01-28):
动作步骤是:1、A、C供气,B通气,气缸以行程B运动;然后A、B供气,气缸以行程A运动,然后B供气,C、A通气,气缸全部缩回,电磁阀该怎么开啊?谁给个明确的气动图看下

网友A:
事先声明,我也是没见过怎么用的,自己推倒了一下使用情况,不知道对也不对,请各路大侠批评指正。

网友(点评):
AC通气,这觉得前两者没有问题 ,后者AC通气时行不通了,我觉得可以把直接控制AC口的2位5通的换成2个2位3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先声明,我也是没见过怎么用的,自己推倒了一下使用情况,不知道对也不对,请各路大侠批评指正。

对了,A、C不能同时通气……这……

网友B:
B,C接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A也单独接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多余的那个口堵上,就可以了啊,控制很方便的。只不过是这种气缸说实话不太实用,有的情况下难以满足双行程的要求。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自己改的,上面的那个缸要比下面的缸径大,比如一个50,一个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接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A也单独接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多余的那个口堵上,就可以了啊,控制很方便的。只 ...

干嘛说不实用?现在要这这个双行程气缸避位?不实用会碰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嘛说不实用?现在要这这个双行程气缸避位?不实用会碰车的

恩恩,是我那种控制方法不好,B,C也要各自单独接一个阀出来才好。我们是用来控制阀门的,所以这种气缸不太适合。

网友(2017-12-11):
双行程气缸,比如最大顶升300mm,但要在顶升50的时候停一下,气缸是不是应该选50+250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