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换向所需时间

楼主(2016-01-28):
如题,
气缸用两位三通电磁阀PLC控制,缸径25行程250,气压0.5MPa,负载在直线导轨上,重量约1.5Kg,前冲到终点后停留0.1s然后返回。
问,整个的周期时间大概是多少?
还有,这样使用气缸可以不可以?寿命会不会大幅度缩短?

网友:
影响气缸换向的时间因素有:
1.排气,如果不能顺利的排气,缸里产生背压会影响换向时间的,排气口可以按装快速排气阀;
2.根据需求使用合理的接头和气管,如果有特殊需要可以把进气口直接做大;
3.个人觉得二个二位三通的阀不如一个二位五通的换向快;
****
整个的周期时间还是根据实测吧,发果达不到需求,可以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
讨论:气缸速度怎么算?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989

网友:
两位三通莫非单作用缸?

网友:
也要看电磁阀的吧

网友:
用偏心轮体改气缸不好吗

网友:
最重要的因素 气管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