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绘制的折弯,在折的时候没有错误,展开是却总是提示错误,展不了??

楼主(2016-01-28):
sw绘制的折弯,在折的时候没有错误,展开是却总是提示错误,展不了??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画完后想想是否能加工出来

网友B:
很正常的,何谓钣金件的展开,楼主想过加工工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的,何谓钣金件的展开,楼主想过加工工艺没有。

能不能正面回答问题,钣金的工艺可能比你清楚,之前不用三维的时候,这个东西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完后想想是否能加工出来

没意义的帖子请少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意义的帖子请少发谢谢!

看来你没悟到画图与加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悟到画图与加工的关系

类似结构,实际加工、折弯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有好的“方法”,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