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两个液压缸保持一定的速度?请教

楼主(2016-01-28):
以前没接触过液压  现在有个问题要请教
一个液压缸驱动主轴向下行进  一个液压缸驱动球头转动90°
在向下行进的同时旋转90°    怎么让这两个液压缸保持一定的速度

楼主:
就是让他们同步进行的时候从三通开口进入横向管道

网友A:
这实际上是动态按比例给两个油缸供油的问题。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分别用一个出口节流控制。
要求高,可用两个比例阀;也可以移用液体多组分计量技术,用两个泵,开环或闭环控制油泵排量方法完成。相对来说,后者的性价比也许还高一些。

网友:
一个回转油缸夹紧就好了,就是一个动力源经过圆柱凸轮分成向下和旋转的两个动力。看看你手上的自动笔就能明白了

楼主:
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实际上是动态按比例给两个油缸供油的问题。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分别用一个出口节流控制。
要求高,可用 ...

谢谢  不过也是新接触这些  有点抓瞎呀

楼主:
现在打算去除下旋转的液压缸  加导向轮 让球头通过向下液压缸的输送通过导向轮自动滑入管道  不过还没有什么具体方案
导向轮的话怕和球头中间两到密封圈有干涉  因为球头内部有液压缸 通过收缩液压缸压缩密封圈  是密封圈鼓起  这样就实现了管道的密封
但是加导向轮后      怕影响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实际上是动态按比例给两个油缸供油的问题。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分别用一个出口节流控制。
要求高,可用 ...

下面我贴出了具体工作过程 还行害怕伏枥先生帮忙提点一下

楼主:
这是现有球头结构

网友B:
精度高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不行吧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控制不好 很容易卡死在管道上

网友:
买个回转夹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