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夹具行不行

楼主(2016-01-28):
要把厚度0.1甚至更薄的1060铝皮水平地固定在台面上。为了保证平整,要求铝箔的边缘同时有向下的压力和向外的张力。参见附图,蓝色是铝箔,红色箭头是力。
为此设计的结构是:一片压板,前端压住铝箔,后端有个定向轮。由于定向轮比较高,所以压板是倾斜的。螺丝穿过压板拧进台面。由于螺丝的压力,使压板前端同时产生压力和拉力。
如果在螺丝和压板之间再放一个楔子就更好了。但是现在春节了,也没法做。更不知道到哪里买这种"楔子",所以只能先不用了,就靠螺丝硬压吧,反正压板也是斜的。
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这样如何产生“向外的张力”?

网友:
压的东西想办法弄个斜面,就会即产生压力,又向外拉

网友:
会不会在铝皮上留下压痕?
这么薄的铝皮固定住做什么?加工吗?
如果只是考虑放平且受侧向力很小的情况下个人感觉可以考虑用真空吸立板吸住。

网友(点评):
铝皮用来保护下面真正的工件,加工完毕就丢弃了。所以留下痕迹也没关系。 真空确实是好办法,但是没有设备,暂时无法实验。

网友:
铣个楔子

网友A:
车个套,照压板角度对半开,有个车床加一把钢锯就行了。有条件就线割。这都没地方加工?

网友:
这样装洽应该是禁忌的

网友:
螺钉轴线应与压板垂直

网友:
还有铝箔很薄,压板与铝箔是线接触,最好是平面接触

网友:
如果图上的角度是实际角度的话拉力太有限啊。要是角度很大的话可以。。。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个套,照压板角度对半开,有个车床加一把钢锯就行了。有条件就线割。这都没地方加工?

查到了,有一种叫“方斜垫圈”的东西。它的斜面夹角在 4.57 到 4.67 度之间。用几个叠起来可以得到更大的角度。

网友:
用真空吸会好点,不会弄伤铝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