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运动的电线如何固定,急用

楼主(2016-01-28):
哪位大侠知道,请教一下

方便电线上下运动,配件叫什么名的

网友:
用不用屏蔽?可以考虑金属的屏蔽管哦,不锈钢绕制的

网友(点评):
好像俗叫蛇管

网友:
电缆保护链

网友:
拖链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我觉得用类似于电动葫芦行走的夹线器应该不错

网友:
可以考虑拖链

网友:
自动回收卷线器?

网友:
拖链吧,你去市场看看,找找问问,

网友:
拖链就可以了

网友:
水管如何

网友:
固定的话用 卡扣式线缆绝缘护套管    需要随着灯上下动的话就用 就只能用自动的线缆收线机 或者和摇把联动起来

网友A:
你这个线是要上下运动的吧,用弹簧平衡器

网友B:
坦克链(拖链),波纹管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链(拖链),波纹管也可以试试。

50米高,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是要上下运动的吧,用弹簧平衡器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