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度会影响齿轮泵噪声吗?

楼主(2016-01-28):
粘度高低会影响齿轮泵噪声大小吗?

网友:
粘度大,如果动力不足就会有负载过大的情况,也会对噪声大小产生影响,不大就是了。你这说的先决条件太广泛,考虑到各方面可能存在的因素,就没有办法说没有影响了

网友:
粘度大会吸不上油,吸空会有噪声;粘度大,内泄漏会少一些

网友:
5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