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耐腐蚀的轴套求助

楼主(2016-01-28):
在做一套耐海水的设备。需要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目前轴的材料选择2507不锈钢。由于需要严格的密封,采用格莱圈密封的时候,很快轴就磨损了,发生泄漏。格莱圈要求轴的硬度在HRC55以上。2507很难达到。想做一个套筒套在轴上,第一可以长时间运用,如2年。第二,即使以后坏了可以更换。
密封压力很小,0.4MPa以内,反复启停,正反转。每个月运行168h左右,转速在30r/min以内。轴径(与格莱圈密封处)约40mm。请问有哪位大侠有推荐的材料?同时这种材料要方便加工,如有告知,感激不尽。

网友A:
渗碳处理来提供表面硬度

网友(点评):
不懂就甭瞎说,2507让你这么一整就废了。

网友:
密封位热喷涂碳化钨耐磨涂层!
感兴趣可私信我。

网友(点评):
已经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点评):
看到碳化钨就头疼,当年碰到轧辊就这材料,用金钢石车削整形,一天都弄不下一个

网友(点评):
嗯,碳化钨硬度高,好像能达到HV1200。一般都是用金刚石砂轮来磨削。sundy25大侠说用车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不过喷涂方面我是外行,平时听他们讨论,也熏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D

网友(点评):
碳化钨的摩檫系数比较高,就这个因素。

网友B:
因密封压力0.4MPa以内,且需要严格的密封,建议试试零泄漏非接触式密封

网友(点评):
空间有限,采用的密封需要紧凑简单

网友(点评):
空间有限就还是要采用原始结构,这样要考虑用处士的方案,建议将喷涂碳化钨改喷涂陶瓷。

网友(点评):
陶瓷涂层是个好建议。防腐,耐磨。不过跟碳化钨之间的区别,我就了解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渗碳处理来提供表面硬度

为什么呢?兄弟能否接受下,为什么不能渗碳

网友(点评):
我试着猜一下…………这个材料好在耐氯的晶间腐蚀而且机械强度也不错…………如果渗碳,估计晶间腐蚀性能会不行了………在海水环境就废了………具体什么原因看看liao侠怎么说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那样2507的特色就不存在了

网友:
借鉴水泵上的结构,一般都是轴上套一个套,用的磨损了,换套,一般水泵上用机械密封。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们需要的空间很紧凑,机械密封也考虑了,稍有点大,不是最优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密封压力0.4MPa以内,且需要严格的密封,建议试试零泄漏非接触式密封

谢谢大侠,我查一下,有不会的再向您请教

网友(点评):
采用处士的方案时,建议将喷涂碳化钨改喷涂陶瓷。WC相的轮廓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期待继续有新的建议出现,谢谢

网友C:
楼主就不应该用格莱圈。0.4MPa完全可以采用高压油封,对轴的磨损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不应该用格莱圈。0.4MPa完全可以采用高压油封,对轴的磨损要小得多

大侠,我开始对格莱圈也不甚了解,后来了解到,此压力下使用,不合适。斯特封较好。因密封介质为海水,并且无杂质过滤的可能性,所以后期考虑斯特封。密封淡水的时候,O型圈也用过,也有稍许泄露(定义允许泄露为蒸发量大于泄漏量),但是大于允许泄漏量。
开始没有考虑橡胶,主要是考虑反复启停爬行,不知大侠在这一块有何指导意见,谢谢。另外,我做的设备,不是水泵或者阀,但是是内部充满海水的,需要旋转密封。

网友(点评):
是否爬行看起动力矩和磨擦力,不论斯特封还是格莱圈在低压的时候磨擦力主要来自自身形变,这个力不小,对液压来说无所谓,但是对楼主未必合适,建议选择低接触力的密封形式

网友(点评):
我做过外部海水的,一个Y形圈就行

网友(点评):
爬行还与材料有关,特别是低速的时候,由于液膜还没有形成,对材料的依赖性特别大,而我的东西一直是低速,还不停的启停,头疼。格莱圈确实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寿命大概多久,是什么样的工况,能够加微信或者qq聊?我发联系方式给你

网友(点评):
工况与你类似,扔海里的,再多我也不知道,保密

网友(点评):
就别指望液膜了,基本临界或干磨,选种耐磨材料慢慢用,先把总寿命公里数计算出来,然后再研究材料

网友D:
试试特瑞宝,泛塞旋转密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特瑞宝,泛塞旋转密封试试

谢谢。就是用的特瑞堡测试的,并且与之交流了,主要是轴套材料,因为我要防海水。

网友(点评):
大侠,你中招了,特瑞堡的产品虽然可以,但是国内销售的技术实力极差,而且心术不正,推荐的东东往往不合适,就是为了卖东西

楼主:
用陶瓷或者硬质合金的,可能又不太好加工。不知道2507表面做陶瓷层怎样?

网友(点评):
陶瓷对密封的磨损大,也要慎重选择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可能比较难加工,2507的热处理也很难找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与陶瓷都是用SDC磨料来加工,而大部分是加工2507用SDC就费了些,给多银子就好谈。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您好,你的意思是,陶瓷涂层比较伤密封圈吗?

网友(点评):
谢谢LIAOYAO大侠,我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用的特瑞堡测试的,并且与之交流了,主要是轴套材料,因为我要防海水。

我感觉他们的服务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陶瓷或者硬质合金的,可能又不太好加工。不知道2507表面做陶瓷层怎样?

基体尺寸单边车小0.1mm(数值是假设),涂层给你喷厚0.2mm,上磨床磨掉0.1mm,就到了你的最终尺寸。磨削后表面粗糙度极低的,Ra0.4以下很容易,看起来就跟镀铬的活塞杆一样。

网友(点评):
准备试试,先整理一下资料

楼主:
可能用WC或者陶瓷的较好,搜了一下,有这方面的轴套订做的工厂,如果订做成功,就再也不用考虑2507的热处理了。

网友(点评):
陶瓷轴套比碳化钨套难加工,这是其一;又WC颗粒与碳化钨还差了个结合剂,建议要选镍结合避选钴结合。

网友(点评):
大侠热心,在下感激不尽,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点评):
大侠的头像,我一看见就有种打电话骂电信的冲动,仔细一看,是自己错了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7-04-14):
用功能复合化学镀处理,化学镀的均匀度也好,后期处理简单,HV1200-1400,盐水喷雾已超200小时

网友(2017-05-20):
考虑到楼主在海水中进行使用,工件必须承受的柱氯离子的腐蚀,工件需要密封,轴表面的光洁度也要达到相对价高的要求。推荐使用HVAF喷涂碳化钨涂层,其涂层的性能:硬度HRC75以上,涂层可加工至Ra0.05以下达到镜面要求。采用热喷涂工艺进行制备碳化钨硬密封涂层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艺。目前最多的应用是硬密封球阀。还有其他的各种应用,例如:钢铁行业的各种轧辊、沉没辊、造纸行业的瓦楞辊等等。

网友(2017-07-05):
尼龙或者 440c升级

网友(2018-02-08):
或许我可以提供一种材料解决您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可以加我微信:一三七八七三三九六二九

网友(2023-10-09):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开始对格莱圈也不甚了解,后来了解到,此压力下使用,不合适。斯特封较好。因密封介质为海水,并 ...

是不是零泄漏等磁力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