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液压原理图,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6-01-29):
自己设计的液压原理图,没有经验,请大家多指出不对的地方,谢谢大家!
该系统用于液压机,控制滑块缸和顶出缸,两个缸不同时动作,各自动作。
请大家看看我的液压件选型怎么样,有没有错误?还有,泵和电机匹配么?油路块如何设计,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先!

补充内容 (2016-1-29 13:20):
两个缸,由于工作需要设计成一样的;你给推荐个大一点的泵吧,是否电机还要扩容呀?我想用减压阀和电接点压力表配合控制各个油缸的工作压力;

网友(点评):
首先,压机的主缸肯定大,顶升缸小,其次算好需要的流量,泵大一点点,尽量不要用节流;最后不要用减压阀,两路用单向阀隔开,两路接溢流阀

网友A:
做成图片,要不然不会有人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图片,要不然不会有人理你

谢谢,提醒!

网友B:
提几点修改意见供参考。1、溢流阀改成常通电磁溢流阀,这样可以简化集成块设计,能买标准的集成块使用。2、这么大的油缸这样小的流量估计不用加节流阀也可以了,要是真的需要调速到时候再叠加上去就可以。3、如一定需要减压也只要用一个减压阀就够了,另一路可用溢流阀来调试。

网友C:
10YCY14柱塞泵排量是10,如果转速为1000rpm,则流量为10L/min。
如果两个140的油缸一起动作,大概油缸运行速度在2-3mm/s每秒吧。
如果不同时动作,大概4-6mm每秒。
这个油缸动作这么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YCY14柱塞泵排量是10,如果转速为1000rpm,则流量为10L/min。
如果两个140的油缸一起动作,大概油缸运行 ...

我选用的四级电机,额定1500rpm,两个缸不同时动作,一分钟大概一米,实际单缸的工作行程大概为220mm,实验室使用,所以效率不是太关注,关键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几点修改意见供参考。1、溢流阀改成常通电磁溢流阀,这样可以简化集成块设计,能买标准的集成块使用。2、 ...

谢谢,宝贵意见!1、没有用过电磁溢流阀,我看下,了解下,呵呵,能够买上标准的油路块,最好了,呵呵;2、可以先不要节流阀叠阀,同意;3、关于减压阀,我还是想要的,我的想法是通过减压阀配合电接点压力表,分别控制主缸和顶出缸的工作压力,而溢流阀只是保护下系统。

网友C:
感觉你这么小的流量,才15L每分钟,6通径的电磁阀就够了,能降点成本。
流量阀取消吧,一秒才跑几个毫米。

网友C:
最高工作压力多少?一般电机功率是 流量×最高工作压力/612,再乘大约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么小的流量,才15L每分钟,6通径的电磁阀就够了,能降点成本。
流量阀取消吧,一秒才跑几个毫米。 ...

听了大家的意见,我看是否升级泵为25YCY14-1B,请问电机还需要增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高工作压力多少?一般电机功率是 流量×最高工作压力/612,再乘大约1.2。

最高工作压力2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高工作压力多少?一般电机功率是 流量×最高工作压力/612,再乘大约1.2。

按照最高设计压力25MPa,升级泵为25ml/r
按此经验公式,(0.025*1500*25/612)*1.2=1.84
我选2.2Kw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改了25排量的,流量变成了37.5L/每分钟了,最高压力25MPa,则泵的功率约为37.5×250/612=15.3KW,考虑到效率,电机功率就要选18.5KW的了。
这样活塞杆的最大速度能够到达300-400mm每秒。
你升级了泵,电机也要升级,电机的功率始终要比泵大,否则容易烧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宝贵意见!1、没有用过电磁溢流阀,我看下,了解下,呵呵,能够买上标准的油路块,最好了,呵呵;2 ...

在你这个系统里,主系统的压力和其中一个支路的压力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只需要用一个减压阀调整另一个支路的压力就可以了。不管什么设备另件越少可靠性就越大。另外你知道你的这个叠加式减压阀的价格吗?这个阀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了25排量的,流量变成了37.5L/每分钟了,最高压力25MPa,则泵的功率约为37.5×250/612=15.3KW,考虑到效 ...

是不是电机有点太大了,我看我们单位100吨压机才用的7.5Kw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这个系统里,主系统的压力和其中一个支路的压力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只需要用一个减压阀调整另一个支路 ...

你说的有道理,我可以少用一个减压阀,谢谢!你好,你看看我这个系统,如果改大点的油泵15ml/r,还用5.5Kw的四级电机,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这样,

大侠,帮忙把型号也选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机有点太大了,我看我们单位100吨压机才用的7.5Kw的电机?

你们的压机多大的缸径?工作压力多少?
你选的那个变量泵,要比电机稍小,否则就是小马拉大车。
你的系统如果需要持续工作,而不是摆摆样子,用那么小的马达,马达会烫的烧掉。

网友B:
标准件没有15ml/r的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压机多大的缸径?工作压力多少?
你选的那个变量泵,要比电机稍小,否则就是小马拉大车。
你的系 ...

电机大部分时间是空转或待机,个人觉得,电机只是油缸空行程和加压到压的时候出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大部分时间是空转或待机,个人觉得,电机只是油缸空行程和加压到压的时候出力!

不能选太小的电机,电机功率要比泵大一点。
还要考虑到转动惯量。
如果你选大泵,大泵的转动惯量大,那么带动大泵转动的时候瞬时的转矩就可能很大,就会烧坏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选太小的电机,电机功率要比泵大一点。
还要考虑到转动惯量。
如果你选大泵,大泵的转动惯量大,那 ...

听你的意见后,我觉得,我还是选10ml/r的泵吧!是不是还有个办法,我并联一个低压的齿轮泵,液压缸快速行进时,齿轮泵也供油,加压时,被单向阀截止,有过类似经验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件没有15ml/r的柱塞泵。

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你的意见后,我觉得,我还是选10ml/r的泵吧!是不是还有个办法,我并联一个低压的齿轮泵,液压缸快速行 ...

如果你以前液压玩的不多,慎用这种油路。因调试起来要比你现在的油路困难许多。另外图上没有画出滤油器,一定要有滤油器,你用的是柱塞泵一定不要使用吸油滤油器,使用油泵之前你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吸油滤油器了。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內插式的电机你可以选用一下,这样可以省去做油泵支架和买联轴器的麻烦了。油箱的容积至少要大于100升。油箱上要安装液位计和空滤器。祝你一次就能做出一个合格的液压站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以前液压玩的不多,慎用这种油路。因调试起来要比你现在的油路困难许多。另外图上没有画出滤油器, ...

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
挺好的呀

网友(2016-05-02):
简单的油路图

网友:
这是啥软件画的

网友:
你选用的这个YCY系列泵是变量泵,比10大的排量有16,25,40等。虽说最高压力达25MPA,但实际功率5.5KW也差不了多少,具体的要根据实际工况设定的压力流量确认。变量泵本身有调压功能,增加一个溢流阀可以做安全阀,如果只是单路的话选用叠加溢流阀+M型中位换向阀是比较节省的方案;有多个油缸回路,同时使用M型中位换向阀串联的话,阀块加工比较麻烦些,建议还是用电磁溢流阀,会比较节能。本帖中有两个油缸回路,其中一个油缸要加减压阀的话要注意压力匹配,下图是YCY变量泵的压力流量曲线(纵轴是流量,横轴是压力)

楼主:
感谢大家对本帖的关注,和耐心的帮助。我已经做好了泵站,投入使用,感觉性能还可以,基本满意。

楼主:
最终的液压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E(2016-06-18):
从图里看   ,有已知条件知道,两缸不同时动作。但两个缸的动作顺序没有说明啊,一般顺序动作要有电器元件发出信号,指令下个缸动作,或者有油压控制发信号。图里有两个调速阀吧,符号不是很清楚,由于调速阀的节流损失较大,容易使得油温升高,这样就进入缸的进油腔,不利于散热。可将它放到回油路上,使得发热的油进入油箱,对各个元件有好处。以上仅供参考吧 ,共同研究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图里看   ,有已知条件知道,两缸不同时动作。但两个缸的动作顺序没有说明啊,一般顺序动作要有电器元件 ...

最终的原理图看到了,图里看不出当加压缸加到最大压力是多少?就是加到预设的压力时,活塞退回前要有卸荷回路,不可能带这高压反向退回的。再就是为了提高运动的平稳性,在回油路上要设置背压阀。参考下吧 。

网友(2016-12-17):
减压阀是零泄漏吗,而且减压阀一般不都是阀后控制吗

网友(2017-02-06):
减压阀符号应带油箱,由于电机功率达到5.5KW,调速建议采用容积调速回路。

网友F:
简单的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油路

要不大神你做一个不简单的油路

网友:
不知道油缸的运动平稳性有要求吗?如果有可在回油路上也加节流阀。一个是调节运动的平稳性,再就是可把缸发热的油流回油箱,对系统有好处。参考吧

网友(2017-03-17):
前面提到用25cc的泵不可取,油缸回油流量要放大,140/300面积比有4.6了,回油流量要达到160多升,10通径阀就不能用了。
如果需要控制输出力,加个比例减压阀是可行的。
另外这样两个M型阀串联,需要看系统压力会不会超过T口上限,常规板阀记得是160bar,
根据前面的图片,系统输出力是35T?那300的缸系统压力可能只有50几bar,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