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两个孔中间插入中心线

楼主(2016-01-29):
SolidWorks软件里边有这个功能吗?难道只能手动插入吗?

补充内容 (2016-1-29 14:06):
工程图里面的中心孔中间插入中心线!

网友:
还真没发现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说的是工程图么,标注里面有个中心线功能

网友B:
你可以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里面最右侧有很多中心线选择
注:在导图之前就设置好!!!

网友:
你说线性或者圆周的中心线连线的话么,是有选项的,不是的话,就不知道你具体想说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可以先画一个中心线,在画一个孔,再镜像

网友C:
是工程图还是草图,你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没义务一一讲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工程图还是草图,你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没义务一一讲明

工程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工程图么,标注里面有个中心线功能

工程图里  两个孔之间是不能标注中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里面最右侧有很多中心线选择
注:在导图之前就设置好! ...

可以试试

楼主:
就是孔中间

网友:
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
工程图里面插入中心线,这是什么鬼,搞不懂,  工程图中有中心线符号命令,三维图中可以插入中心线

网友:
出个题,楼主觉得下图的两个圆如何标注位置尺寸。

如果你对此图的两个孔之间画你所谓的中心线,那只能证明显然你所谓的两个孔之间的中心线画法,是完全建立在不懂制图,不懂标注,不懂工艺的基础上的。
solidworks没必要也不可能有此种可笑功能

网友(2016-04-27):
手动画出来呗 这标注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