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标注几条轴线共面

楼主(2016-01-29):
如图,怎么标注俯视图中2根方管和3根圆管的中心轴线共面的公差?

网友:
个人觉得最左边的圆管中心线作为a基准,最右边的圆管中心线作为b基准,然后标注方管宽度方向即15这个尺寸对a-b的对称度,及中间圆管直径20对a-B的对称度即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型材焊接件,你标这么多尺寸公差、位置度意义何在?怎么做,怎么测?

网友:
考虑焊接步骤,选基准A,另外零件标注行位公差到轴线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材焊接件,你标这么多尺寸公差、位置度意义何在?怎么做,怎么测?

我觉得也是啊,公差那么多,做几个加工面,保证加工面的误差就行了啊。
可能楼主用的地方不同。

网友:
我感觉这个标位置度符合你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啊,公差那么多,做几个加工面,保证加工面的误差就行了啊。
可能楼主用的地方不同。

这个图是装配好的一半(对称的),因装配要求才需这些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装配好的一半(对称的),因装配要求才需这些公差。

装配装配,装装配配,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