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罐问题

楼主(2016-01-29):
真空罐盖子和罐体是什么连接的?是哪种螺栓,直径16 以图位列螺栓长度怎么选择?

网友:
o型圈  普通螺栓就可以

网友:
就螺丝螺母连接而已,长度就是算上连接部分总长,再留一个螺母的长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
没啥要求吧,solidworks里我通常就选GB/T5783六角头螺栓

网友:
盖子和壳体法兰的厚度和再加上一个螺母的厚度,然后靠标准选择相近的单头螺栓长度

网友:
螺栓长度一般取锁紧后冒出螺母2-3圈螺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