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淬火和渗碳淬火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16-01-29):
感应淬火和渗碳淬火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最基本的区别,感应淬火属于表面热处理,不改变零件材料的化学成分;渗碳淬火属于化学热处理,表面有碳原子的渗入,改变了零件表面的碳浓度。还有就是材料有区别感应淬火一般为中碳钢中碳合金钢等,渗碳淬火一般为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等,当然,不是绝对的。
其他的诸如热处理设备、时间之类的区别海了去了。

网友:
这两件事不能放在一起说。简单地说:淬火是加热后骤冷。感应是一种加热方式。渗碳是在淬火工艺前给低碳钢表层增加碳含量,否则达不到需要的淬火硬度。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增加含碳量,淬火后次啊能达到高硬度呢??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增加含碳量,淬火后才能达到高硬度呢??

网友:
“为什么要增加含碳量,淬火后才能达到高硬度呢??  ”碳含量是影响钢材淬火后能达到多少硬度的最主要的因素,一般来说,碳含量在0.8%以下时,碳含量和硬度、强度成正比,碳含量越高,强度、硬度越高。

网友(点评):
为什么?C含量主要起了什么作用使得硬度增高??

网友:
淬火的机理是:钢加热后骤冷,这一过程生成一种叫马氏体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很高的硬度。而马氏体的生成与含碳量正相关,简单地说,一定范围内,含碳量越高,马氏体生成量也越高,淬火后的硬度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