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把工程图插入到零件草图里??谢谢

楼主(2016-01-29):
SolidWorks如何把工程图插入到零件草图里??谢谢

网友A:
复制,粘贴,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粘贴,移动

复制黏贴是图片形式的,你可以导出来dwg格式再草图绘制里面有导入dwg格式的。这样就可以直接按照导入图形拉深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黏贴是图片形式的,你可以导出来dwg格式再草图绘制里面有导入dwg格式的。这样就可以直接按照导入图形 ...

非常感谢!在打开的工程图里复制粘贴没用的(ctrl+c也没用),用命令装换成草图,转换后,再复制,可以

网友C:
从13版开始,可以直接将工程图中的视图另存为DWG格式,而不必将整个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
话说楼主这是典型的脱裤子放屁,但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13版开始,可以直接将工程图中的视图另存为DWG格式,而不必将整个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
话说楼主这是典 ...

你这厮,回答问题倒挺积极,就是质量太差,水出来积分有意思吗?
PS:把一个文件的工程图转换成“新零件”的草图,有非常大的意义,特别在钣金的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