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还有什么更高效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16-01-29):
请教各位机加行家,此零件端面均布的刀齿结构,除了常规的铣、磨加工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效的加工方法?
(Cr12MoV钢件;尺寸单位:英吋;年生产批量:30000件以上)

网友:
你好,有需要加工服务么?

网友:
精铸或者模锻后加工行吗?

网友:
哪个国家的图纸?

网友:
5轴可以加工

网友:
应该是模锻

网友:
精密铸造或锻造成形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