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丸的作用

楼主(2016-01-29):
喷丸的作用有强化作用,也有清理作用,请问两种用途是不是需要采用不同的港湾和工艺,区别在哪?

网友:
不锈钢热酸机组有喷丸设备,主要是去除表面氧化层

网友:
我知道用途,有用来做表面处理,而后刷底漆的,还有做磨砂表面处理,你说的硬化我不知道使用在什么地方的,能否详细点

网友:
就是在做涂装前的预处理工序,除锈用的,以便使涂装的附着力更好。

网友:
我所知道的 1是除氧化层 也就是表面清理  2就是冷作硬化  3提高抗疲劳强度(喷完后表面残留压应力)

网友:
喷丸作为表面清理,可以通过目视来管控

那么作为强化作用,开始要用阿尔门试片测试(当然实际使用工件来测试也可以,不过浪费比较大

需要注意的就是抛丸的粒径,种类,以及时间,特别注意抛丸的均匀度也就是覆盖率等等参数,这些需要多次试验测试,

强化作用的现场管控比表面清理要严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