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连接,请教

楼主(2016-01-29):
上零件与下零件采用刚性连接 ,上零件的孔为1mm,求给各位师傅帮我解决下 灰常感谢  。之前采用细铁丝连接

这么样连接

这么样连接

网友:
拿胶粘上;或者用细铝丝穿过去,然后两头镦粗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上零件的孔是1mm,那么小的尺寸,焊接把零件形状都破坏了

网友:
居然没整明白

网友:
为什么用这么小的孔啊

网友:
采用什么连接,要看受力。

网友:
板是多宽多厚的

网友:
插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