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板材的铣槽加工,请教

楼主(2016-01-29):
手上一个项目需要用铜块做电测头,铜块厚度1.8MM 为多片间隔组合使用,铜块需要在固定座内上下滑动 。考虑降低滑动摩擦力和绝缘,所以把固定座材料选为特氟龙板(白色纯料),因为滑动的同时又要求铜块在槽内不能有太大摆动,因此对铜块厚度和特氟龙板上的槽的加工精度要求就高了,(理想配合间隙为0.02)但是,目前找加工商试做了一块特氟龙座,铣出来的面很毛,像是烧焦了的样子,因为没有用特氟龙做这类似的滑动结构。

想请教下了解这方面的大神,特氟龙板能否加工出很光滑的槽、公差精度在正0.02左右的精度? 还有,如果做出来了,因为我这个结构是频繁滑动的,那么特氟龙和铜的相互摩擦的耐磨性如何?还请有类似经验的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项目不太了解,但是铁氟龙自润滑性很好啊,加工过铁氟龙材质的小帽结构,还算可以,没出现烧焦的现象,楼主和供应商再沟通看看

网友:
有一种机器叫雕铣机  玩这个so easy

网友A:
铁氟龙是什么材料呀,大侠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应该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这是供应商水平太烂了吧?随便拿把铣刀铣都不会烧焦啊???要说加工的时候烧焦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要求精度高光洁度高完全可以磨的,铣床像铣铝一样精铣也可以达到比较高的精度和光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氟龙是什么材料呀,大侠可以告诉我吗

聚四氟乙烯

网友:
特氟龙,铁氟龙,塑料王,聚四氟乙烯
这玩意很好加工的,怎么会加工成你说的那样。而且它自润性很好,摩擦系数也很小

网友:
聚四氟乙烯做出来的活,粗糙度和精度4道活是可以干出来的,就是4道货精度是不是高了点,检验是不是有点费劲啊!为了防止左右摆动可否加深下槽深?1.8mm槽宽,一般铣刀是2个的,所以楼主外协件有毛刺,是不是别的工艺干出来的。

网友:
找我 啊     我们专业加工工程塑料      ptfe    是我们主要的加工对象

网友:
尽吹牛B,PTFE普通加工还行,,精密加工你试试,容易受温度影响,
铣加工的时候,精加工的时候需要分层铣削,翻边会粘在一起,最后的毛刺很难去除,尤其是小刀加工的时候,
从我们的实际加工的经验来看,10~25度之间的环境,这个精度还能保证,室温低于10度,或高于25度,
尺寸变化会比较大,解决烧焦的现象,也就解决了毛刺问题;先倒角,后加工槽,这个是关键工艺。

网友:
特氟龙,又名聚四氟乙烯,自润性很好,常用来做装配工装,正0.02左右的精度貌似有点难哦,因为特氟龙的刚性不如铁合金等金属哦。

网友:
加工光滑不难。但尺寸宽度公差0.02不好说,槽浅还可能,深了肯定很难。因为材料比较软会让刀。
另外这类材料一般不建议用精配合:尺寸热稳定性不太好,用时间长了易变形尺寸跑了

网友:
高速精铣加冷却润滑呢~~~塑料会粘刀~

网友:
粘刀发热的问题好解决,问题是温度稍微有所变化,你需要的配合精度就可能会没有了。

网友:
不知结构如何,建议用锯片铣刀就可以加工出1。8的槽,不过0。02的公差确实不好保证,PTFE比较软

网友:
还是加工技术的问题,不管是数控铣还是普通铣床,只要有一定的加工常识,不可能出现烧焦现象!

网友:
材料比较软,精度难保证

网友:
13楼才是正解,根本不可能加工那么高的精度,而且他的加工温度和使用温度不一样会差很多的

网友:
光洁应该可以,精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再看看是不是料有问题,这里面猫腻多了去了,我虽不太懂,但我遇到过两种聚四氟乙烯一个发白一个发黄,不知为什么

网友:
这种料是有的发黄,有的发白,发黄的是容易烧焦的,但变形量小.还有就是进口的料加工相对更稳定.如果刀具与工艺合适应能满足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