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注塑件的质量管理,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6-01-29):
公司是做汽车注塑件的,我负责品质管理,但是关于注塑这块只知道怎么管理,却不知道里面的原理。

产品工艺流程精简:铁件副资材+PA6-GF30→注塑出半成品→上横梁通过夹具组装(螺栓组装)

管理现况:注塑件克重基准:5000±50g,上横梁在检具上检测间隙3±0.5mm

问题:1、半成品克重公差可以控制在5000±20g吗?这样对产能是否产生较大影响?
              PS半成品克重会直接影响到上横梁在检具上的间隙
           2、注塑机工艺一致,半成品克重一致,但每次试模注塑件尺寸不稳定,在夹具上组装上横梁后尺寸不稳定,找不出来原因 PS上横梁在检具上面间隙要求3±0.5mm
           3、PA6-GF30这种原材料冷却后收缩量大吗?

网友A:
PA6 这种材料最大的缺点就是吸湿性很大,造成后续大尺寸变形;
所以很多选择了+30%GF 去改良,但这个特性还是要注意;

另外,看图上的结构悬梁,悬壁还是比较多,特别是中间那4条杆状的地方,这种结构成型后,冷却的过程本身很容易发生变形,这个是设计上产生的,不可以避免;
但成型后放置一定要注意放置,最好单个放开,不要压在一起;12-24小时,最后不要在少于这个时间就去按装,因为其间成型时的应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形状及尺寸还没有稳定下来,

另外,+-0.5这个公差对于上面那么大的塑件太小了,那样大的塑件正常范转发的变形也要2mm上,当然塑件装配是可以拉一下 ,但如果固定点不多,装上去比较难看, 设计塑件不能像设计五金类的那样定位差,材质特性不一样。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供你参考

网友:
我觉得这不是质量管理人员直接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也归质量管理来处理,那干脆从设计到加工都包干算了。

网友:
PA+GF的收缩性比PA要小很多,建议试试延长保压和冷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6 这种材料最大的缺点就是吸湿性很大,造成后续大尺寸变形;
所以很多选择了+30%GF 去改良,但这个特性还 ...

好的,谢谢。

网友B:
找技术部门啊,这个是质量改善点,由质量部门牵头,技术部生产部乃至客户一起坐下来解决啊,所谓8D开始就是组建团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技术部门啊,这个是质量改善点,由质量部门牵头,技术部生产部乃至客户一起坐下来解决啊,所谓8D开始就是 ...

都是摊子,弄不了啊。

网友:
PA6-GF30的正常收缩为千分之五左右,但是有铁件的部分就没有收缩了

网友(2017-05-13):
你们公司开汽车水箱的水室吗?冷凝器上的塑料支架,材料pa66+gf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