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材料怎么选

楼主(2016-01-29):
请教一下大家。
水,空气,氧气,氮气介质的接头应该选用什么材质?
一般做接头的都有塑料的,黄铜的,铜镀镍的,不锈钢的,还有高端水龙头紫铜的。
转接,卡套,低压快插各种。

正常的不是不锈钢的最好吗,耐腐蚀,不氧化,而且不锈钢应该比黄铜要便宜吧。但是到接头上好像听过不锈钢的又要比黄铜的要贵很多?
如果不锈钢的便宜的话,为什么还有大量的黄铜和铜镀镍接头存在。

网友:
密封性黄铜比不锈钢好

网友(点评):
不锈钢比黄铜难加工,价格上面是不是不锈钢的要贵,我记错没。

网友A:
1.首先接头用在流体方面,是要承受压力的,不同的材质耐压能力不一样,所以有区别;黄铜的1MPA以上,不锈钢的1.6-32MPA等
2.密封性黄铜比不锈钢好,因为铜的塑性高(不硬),在密封比较高的场合,压力又不是很高,首选铜;
3.镍,耐酸碱性,耐磨性,外观都比较好,做为铜的表面处理,可以弥补铜在这方面的不足。

就总结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纠正一下,黄铜的1MPA以下, 另外,靠虑价格是设计师最后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接头用在流体方面,是要承受压力的,不同的材质耐压能力不一样,所以有区别;黄铜的1MPA以上,不锈钢 ...

谢谢。按您说的,在许用范围内,还是不锈钢的好啊?
先考虑压力,介质这是肯定的。您了解到的价格呢,比如没有腐蚀性的介质,压力也都在范围内,同品牌是不是不锈钢的贵。所以一般就用黄铜的?
因为一般了解的材料价格黄铜可以比不锈钢贵1倍吧,都是厂家大批量加工的话。能直接颠倒了?

另外,铜接头是不是不能和不锈钢接头直连,会加快腐蚀?铜先腐蚀?

网友(点评):
接头是易耗件,不要比产品上的硬,如果接头还好着呢,产品上接头磨损坏了,哪轻哪重?

网友:
一般阀门用黄铜ZHPb59-1,材料韧性、强度和耐腐蚀性都不如不锈钢,但铸造成型和机械加工都较容易。一般不锈钢阀门都是用棒料加工的,省了铸造模具。常用的是0Cr13,属易切削不锈钢,价格也较便宜些。如耐腐蚀性高一些的,用其他型号的不锈钢,价格要高,加工也要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