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气路上排水装置

楼主(2016-01-29):
现在设计了一台2.5D手机屏的表面抛光机。手机屏玻璃是用真空吸在工作台上的,但是在抛光过程中,需要不停的喷切削液,因此导致真空管路上会倒吸很多切削液进去,因此在真空管路上需要添加一个自动排水的装置,如上图。这个真空气路上的排水系统是从别的类型的机器上看到的,我现在也想使用这个装置,但是没有型号,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请教各位社友,如果有知道此装置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自制一个,嘿嘿

网友(点评):
量不太多,定做划不来,还有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厂商,现在急着用。

网友:
牛人自己改造的 ,很实用的模块 可以推荐给厂家做专业模块

网友(点评):
其实很简单的,只是在某些行业用到,大多数行业用不到。

网友:
我想你看到那个一定是定制非标的,定制的原因可能是排水的量比较大,频率比较高;  因为每个卖气缸的厂家基本上都有排水元件,功能上有手动的,有自动的。

我建议你选一下行业里的标准排水元件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直接买,又便宜;

如果不行,自己可以做一个;实事上没有那家厂愿意给你定制的,量少又不赚钱。

网友(点评):
今天去机电城看了下,大部分是正压的,真空的排水的很少,找到一家有,但是下面的排水孔很小,直径大约就一两个毫米,因为水里面含有抛光粉,是颗粒状的,这个孔太小了,很容易堵住的,不能用。

网友:
装水的容器选大些,隔一段时间放一下。

网友(点评):
容器大些是个办法,但是得容器很大很大,因为水很多的。

网友:
自己整一个密封容器,搞个浮球,满了就开阀门?

btw,2.5D手机玻璃很硬的,还是带弧度的,打磨使用什么砂轮?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打磨的,是加工完毕了,进行抛光。

网友(点评):
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点评):
是的,加工边沿是金刚石的成型砂轮。

网友:
氧化铈 抛光?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不知道你说的物质,这个就是抛光手机屏幕最上方的那块玻璃的。

网友(点评):
以前做电子玻璃有一道这个抛光………

网友(点评):
以前做电子玻璃有一道这个抛光………

网友(点评):
盖板玻璃

网友:
在市面上买个水过滤筒,自己改装一下就行。以前做手机玻璃雕刻机时,有人用旧煤气罐改装的。

网友(点评):
找了很多过滤筒,都是下端的排水口太小了,因为水里面有抛光粉,如果排水口太小,很容易堵住。如果直接将排水口扩大,接头又无法安装上去。感觉别人的那个排水筒是定做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是买自来水过滤筒,底部是没有开口的,扔掉滤芯,在底部开一个孔,攻上牙,拧上一个快速接头。

网友(点评):
大侠 这种自作的过滤装置 是装在吸盘与真空发生器中间吗?

网友(点评):
是的,放在机台边上,我以前用的是水环真空泵,供几台机用.定时排水.

网友:
我是富士康的,你是那個公司的。
現在我也在做拋光類產品
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加我的微信,21533469

网友:
在真空管路上增加一路正压气路,每次关真空后启动正压把液体吹出来。

网友:
加个正压气路将液体吹出来

网友:
用真空电泵是需要加一个过滤装置,楼上的建议都不错,看实际情况自己选一个。
如果可以用真空发生器,那就不一定存在过滤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