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做通止规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16-01-29):
请问各位,这个做通止规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角度和尺寸,不能同时兼顾吧

楼主:
做两个感觉比较方便,不然对加工非常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圆弧中心距离做基准尺寸,按产品公差计算通止规公差,角度公差。检具做成两节,前面通,后面止即可。

那角度和圆角的通止规公差有吗?

网友:
看我的帖子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2-02内锥度量规有十多种类型的,可供你参考。

网友:
不知道做啥用的,做三个吧,一个高度通止规,一个直径通止规,一个下面型腔通止规

网友:
放大缩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