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寿命太短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9):
锤式破碎机转子上的轴承,用的zwz的调心滚子轴承,破碎煤炭,在新疆使用,最低温度约-30度,近期有台设备接连发生转子轴承损坏问题,十个月换了两套轴承,这次又坏了,打开一看里面的保持架都磨没了,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防尘密封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尘密封有木有问题??

密封没问题我们做这种设备五六年了,转子轴承属于核心部件,很少有坏的,很多设备用了两三年都不用换。

网友:
质量不好啊 买小日本产了轴承看看

网友B:
第一:轴承硬质异物的侵入
外来硬质异物的侵入,加剧了保持架的磨损与产生异常附加载荷,也有可能导致保持架断裂。

第二:轴承保持架材料缺陷
裂纹、大块异金属夹杂物、缩孔、气泡及铆合缺陷缺钉、垫钉或两半保持架结合面空隙,严重铆伤等均可能造成保持架断裂。

第三:轴承蠕变现象
蠕变多指套圈的滑动现象,在配合面过盈量不足的情况下,由于滑动而使载荷点向周围方向移动,产生套圈相对轴或外壳向圆周方向位置偏离的现象。

第四:轴承保持架异常载荷
安装不到位、倾斜、过盈量过大等易造成游隙减少,加剧摩擦生热,表面软化,过早出现异常剥落,随着剥落的扩展,剥落异物进入保持架兜孔中,导致保持架运转阻滞并产生附加载荷,加剧了保持架的磨损,如此恶化 的循环作用,便可能造成保持架断裂。

第五:轴承润滑不良问题
轴承运转处于贫油状态,易形成粘着磨损,使工作表面状态恶化,粘着磨损产生的撕裂物易进入保持架,使保持架产生异常载荷,有可能造成保持架断裂。

<转>

网友:
加强密封,加强润滑。

网友:
多半属于磨粒磨损,归根结底还是密封不好,小日本产的旧跑车,骑破了,那二个轮子上的四个轴承里面,黄油还是黄油,没有污染,没有变色,这功夫二字不是说说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
在新疆使用,最低温度约-30度      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    我们有一批产品,近几天返馈很多伺服过载报警,就是现在天气降温的原因,当然设计原因不在此讨论

网友C:
是不是跟受力有关系,力不平衡了!再是轴承运转起来的温升有关,温升太高!

楼主:
有没有从图片上看出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从图片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跟润滑有关系,有没有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跟受力有关系,力不平衡了!再是轴承运转起来的温升有关,温升太高!

用的调心滚子轴承,两轴承间距1.8米,可以承受主轴偏一点。温升的问题没有,一般有温升问题的用不了几天就完蛋了,这个轴承可以用两三个月,目前怀疑是密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跟润滑有关系,有没有烧的现象

图片上没发现高温产生的退火痕迹,轴承上残留有部分润滑油,应该没有烧过。

网友:
确定买的不是山寨品?山寨的很多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多台设备只有一台始终出问题?

网友:
有些问题,光说也说不明白,转速是多少,转速高的话,辊子平衡问题也要考虑。

网友:
跟着学习 希望楼主能解决

网友:
建议更换  耐高温的润滑油脂 选用粘性高的 表面摩擦温度也挺高的  转速多少 这种长期在大力矩工作下的轴承   看滚子间附着了不少污染物  做好密封

网友:
轴向震动太大!查查其他部件吧,看看运转状态跟其他的有没有区别。

网友E:
是不是轴承工况系数选小了,或者轴承载荷压根就选小了
密封,润滑条件没问题的情况,我认为就是额定载荷不够

网友:
看着图片感觉使用环境不是很好,没看见保持架,滚柱也变成这个样子,估计有可能轴承安装不好,保持架坏掉不能维持滚柱在滚道中。

网友:
从图片上看使用环境不是很好,加上没有看见保持架,滚柱不能保持在滚道中,估计是有异物进入或者轴承安装不好,导致保持架被破坏

网友:
轴承保持架材料缺陷
裂纹、大块异金属夹杂物、缩孔、气泡及铆合缺陷缺钉、垫钉或两半保持架结合面空隙,严重铆伤等均可能造成保持架断裂。

网友:
轴承压盖与轴承有间隙要求吗?
需要安装调整垫吗?

网友:
图片表象1.滚柱表面有麻点样的东西;2.滚柱上沾有油污及颗粒状小东西;3.无灼烧痕迹。据此可以判断,密封出现问题,有脏东西进入造成轴承高速旋转时损坏;另外,建议看看轴承同心度偏差有多少,虽说用了调心轴承,但是是否超过了轴承的允许范围。另外,是双排轴承?

网友:
检查:安装调整是否到位;轴有否变形;做好密封。

网友:
看图片主要原因是粉尘进入后导致缺油。解决方案没安装图不好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从图片上看出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从图片给分析下原因。

从图片上看是因为密封不好,粉尘进入轴承导致缺油,没有装配图,不好给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从图片上看出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从图片给分析下原因。

从图片上看是因为密封不好,粉尘进入轴承,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轴承工况系数选小了,或者轴承载荷压根就选小了
密封,润滑条件没问题的情况,我认为就是额定载荷不 ...

肯定不是轴承选型的问题,如果是这种问题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而不是在维修过后接连出问题,
怀疑是否是长时间高负载导致两端轴承偏移过大

网友:
破坏的轴承内部看到的不是油,是空隙,还有感觉泥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用的脂润滑还是油润滑?
我推测脂润滑,所以推测密封肯定有问题
另外轴承的配置是怎样的?一端游动一端固定?游动端坏还是固定端坏?还是两端都坏?游动端是否可以正常游动?

网友:
我自己的几个看法,供楼主参考。
1.润滑问题,设备每月应进行润滑维护,对于负荷较大的情况下尤其需注意润滑脂的补充,从图上看,轴承内部比较干净,润滑脂已经没有了?
2.最低温度为-30,所以润滑脂的选择要注意,否则起不到润滑作用。
3.最低温度为-30,本身低温情况下轴承也是容易卡死的,所以如果原先的设计公差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有可能轴承的受力过大发生卡死或者间歇性卡死造成轴承损坏。

网友:
很有可能是润滑油的问题呀!零下30度在启动时润滑油有能固化,启动时造成滚子抱死。你换换润滑油试试吧!零下50度的

网友:
选择低温油脂,适当调大轴承游隙试试

网友:
轴承是不是跑内圈或外圈

网友:
轴承的紧密性 出现了问题

网友:
从几个方面找原因,1、轴承质量的问题。2、安装的原因。3使用的原因。

网友:
什么润滑方式!

网友:
从图片上看
1、轴承压盖密封不好;
2、如果拆开没擦过的话润滑脂缺
3、轴承没烧,保持架都没了,轴承本身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6-03-15):
轴承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我也觉得密封润滑问题 温度低会不会导致你现在的密封有问题 以及润滑油也会受温度影响

网友:
应该是密封问题,一有砂粒进去,寿命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轴承硬质异物的侵入
外来硬质异物的侵入,加剧了保持架的磨损与产生异常附加载荷,也有可能导致保持 ...

这个转的很好,收下了。

网友:
图片分析存在润滑不足状态,主要原因:首先检查锤头磨损情况,如果锤头无大碍,检查中心轴及锤盘动平衡(拆卸锤头后试验),确保正常后再安装锤头(注意锤头过磅称量,份量接近的对称安装,确保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