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电钨钢参数改怎么样调整?

楼主(2016-01-29):
电火花电钨钢参数改怎么样调整?昨天在加工钨钢时碰难题了,老是不停的积碳,而且损公很快,铜工为钨铜∅8.2,加工∅8.5螺丝沉头孔深4.4粗电,已有∅4.5通孔,电完第一个孔后损耗1.5左右,我调整的参数是电流10A,TON 12,TOFF 10,高压电流1,放电时间2秒,起跳8MM,向下速度800MM/MIN,电压为190V,机器为杜芬ZNC36+E50A。

求高手指点,外面电这东西报价110元两个沉头孔,按我这电法翻倍都不够啊。

网友A:
正接还是反接的?(铜公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接还是反接的?(铜公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

铜公接的是正极。

网友:
来自百度

======================

用铜电极粗加工良好,精加工电极消耗大;铜钨合金或者银钨合金粗加工、精加工均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公接的是正极。

TON=12,是12us
TOFF=10,是10us 还是120us  ?
我没用过你的机器。不同的机器,TOFF的表示方式基本是这两种。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是12级,TON12=700μ  SECOND,TOFF10=400μ SECOND